一小时彻底掌握stm32中断。

楼主(2020-07-31):
STM32, IO, TI, pi, ic
在STM32中执行中断主要分三部分:
==1.配置NVIC_Config()函数
2.配置EXTI_Config()函数
3.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注:本**所用代码为中断按键代码,实现了按键进入中断从而控制LED亮灭)
==配置NVIC_Config()函数==NVIC 是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控制着整个芯片中断相关的功能,它跟内核紧密耦合,是内核里面的一个外设。
NVIC_Config()函数代码如下:了解1090更多492304加
static void NVIC_Config(void) /* 主要是配置中断源的优先级与打开使能中断通道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 配置中断优先级分组(设置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的分配),在函数在misc.c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 配置初始化结构体 在misc.h中 */    /* 配置中断源 在stm32f10x.h中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KEY1_EXTI_IRQN ;    /* 配置抢占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 配置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 使能中断通道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 调用初始化函数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 对key2执行相同操作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KEY2_EXTI_IRQN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
配置NVIC_Config()的目的是选择中断源的优先级以及打开中断通道,主要功能通过配置NVIC初始化结构体==NVIC_InitStruct==来完成。通俗的讲,STM32中有很多中断,而当有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就涉及到中断执行的先后问题了,所以引入了中断优先级的概念,中断优先级越高中断就越先执行。在这里我们只讨论外部中断的优先级,在 NVIC 有一个专门的寄存器: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NVIC_IPRx,用来配置外部中断的优先级。优先级高低的比较包括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先比较抢占优先级,如果抢占优先级相同就比较子优先级,从而得出中断之间的优先级高低。==NVIC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对应的中断源分配中断优先级。== 中断优先级分配的原理繁杂,但固件库编程的好处就是化繁为简,我们只需要按照NVIC_InitStruct()中的内容进行配置就行。
接下来简单讲解一下NVIC_Config()函数的内容:
==1.首先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中断优先级分组其实是确立一个大纲,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NVIC_IPRx中有4个位用来确定优先级,中断优先级的分组就是把这4个位分配在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中。比如设定一个位配置抢占优先级,其余三个位配置子优先级。通过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 实现分组,详细代码如下:
1 /**2 * 配置中断优先级分组: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3 * 形参如下:4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0: 0bit for 抢占优先级5 *                            4 bits for 子优先级6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1: 1 bit for 抢占优先级7 *                            3 bits for 子优先级8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2: 2 bit for 9 *                            2 bits for 子优先级10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3: 3 bit for 抢占优先级11 *                           1 bits for 子优先级12 * @arg NVIC_PriorityGroup_4: 4 bit for 抢占优先级13 *                           0 bits for 子优先级14 * @注意 如果优先级分组为 0,则抢占优先级就不存在,优先级就全部由子优先级控制15 */16 voi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17 {18 // 设置优先级分组19 SCB->AIRCR = AIRCR_VECTKEY_MASK | NVIC_PriorityGroup;20 }
2.优先级分组完毕后,是==配置NVIC初始化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2 uint8_t NVIC_IRQChannel; // 中断源3 uint8_t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抢占优先级4 uint8_t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子优先级5 FunctionalState NVIC_IRQChannelCmd; // 中断使能或者失能6 } NVIC_InitTypeDef;
初始化结构体的作用是,收集中断源的信息(包括配置的是哪一个中断源、中断源的抢占优先级是多少、中断源的子优先级是多少、中断源的使能是否开启)。
NVIC_IROChannel:用来设置中断源,不同的中断中断源不一样,且不可写错,即使写错了程序也不会报错,只会导致不响应中断。 ==stm32f10x.h 头文件里面的 IRQn_Type 结构体定义,这个结构体包含了所有的中断源。==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和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分别设置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具体的值要根据中断优先级分组来确定。
NVIC_IRQChannelCmd:设置中断使能(ENABLE)或者失能(DISABLE),相当于一个电源总开关。
3.最后借助NVIC初始化函数将NVIC初始化结构体中的信息写入相应的寄存器中 (体现了固件库编程的优点,不需要我们深入到寄存器层次去,只需要掌握相应函数的配置即可)
==配置EXTI_Config()函数==EXTI(External interrupt/event controller):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管理了控制器的 20个中断/事件线。每个中断/事件线都对应有一个边沿检测器,可以实现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检测和下降沿的检测。 EXTI 可以实现对每个中断/事件线进行单独配置,可以单独配置为中断或者事件,以及触发事件的属性。
按我的理解,EXTI是一个有着多达20个接口的控制器,它可以为每一个接入接口的信号源配置中断(或事件)线、设置信号的检测方式、设置触发事件的性质,也就是说,==传入EXTI的仅仅是一个信号,EXTI的功能就是根据信号传入的“线”对信号做出相应的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信号转向NVIC。== 就像一个分拣机器,传入的东西经过筛选处理被送往不同的地方,只是EXTI分拣的是信号罢了。 ==如果说NVIC是配置中断源,那么EXTI就是向NVIC传送中断信号。==
EXTI功能框图: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EXTI 可分为两大部分功能,一个是产生中断,另一个是产生事件,线路1-2-4-5是产生中断的流程,20/代表着有20条相同的线路。
接下来讲解一下EXTI_Config()函数代码:
void EXTI_Config() /* 主要是连接EXTI与GP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        NVIC_Config();    /* 初始化要与EXTI连接的GPIO */    /* 开启GPIOA与GPIOC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KEY1_EXTI_GPIO_CLK | KEY2_EXTI_GPIO_CLK, ENABLE)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KEY1_EXTI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KEY1_EXTI_GPIO_PORT , &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KEY2_EXTI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KEY2_EXTI_GPIO_PORT , &GPIO_InitStruct) ;        /* 初始化EXTI外设 */    /* EXTI的时钟要设置AFIO寄存器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选择作为EXTI线的GPIO引脚 */    GPIO_EXTILineConfig( KEY1_GPIO_PORTSOURCE , KEY1_GPIO_PINSOURCE) ;    /* 配置中断or事件线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KEY1_EXTI_LINE ;    /* 使能EXTI线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    /* 配置模式:中断or事件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 配置边沿触发 上升or下降 */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        GPIO_EXTILineConfig( KEY2_GPIO_PORTSOURCE , KEY2_GPIO_PINSOURCE)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KEY2_EXTI_LINE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代码可大体分为三部分:
配置GPIO相应引脚、配置EXTI并连接GPIO引脚、传入NVIC_Config()
==1.配置GPIO相应引脚==
该代码是通过按键产生一个电平信号,然后经EXTI处理传入NVIC产生中断的,所以要配置连接按键的GPIO引脚,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引脚模式为浮空输入 。老规矩,先开启相应GPIO的时钟,然后配置引脚初始化结构体,再利用初始化函数将初始化结构体写入寄存器中。
==2.配置EXTI并连接GPIO引脚==
要操作外设,首先要打开相关的时钟,==EXTI挂载在APB2总线上,并且开启时钟时要操作AFIO寄存器== ,准备工作就绪后连接GPIO相应的引脚到EXTI中,前面说了EXTI有20个接口,所以特定的引脚有特定的接口,所以要根据GPIO_EXTILineConfig();函数选择用作EXTI线的GPIO引脚,函数说明如下
/**  * @brief  Selects the GPIO pin used as EXTI Line.  * @param  GPIO_PortSource: selects the GPIO port to be used as source for EXTI line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ortSourceGPIOx where x can be (A..G).  * @param  GPIO_PinSource: specifies the EXTI line to be configu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Source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None  */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uint32_t tmp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EXTI_PORT_SOURCE(GPIO_PortSourc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SOURCE(GPIO_PinSource));    tmp = ((uint32_t)0x0F)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tmp;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uint32_t)GPIO_PortSource)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其实对应的==EXTI线就对应GPIO引脚号==,这样看起来还比较直观。
连接好GPIO引脚与EXTI后就该配置EXTI的初始化结构体了,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EXTI_Line; // 中断/事件线     EXTIMode_TypeDef EXTI_Mode; // EXTI 模式     EXTITrigger_TypeDef EXTI_Trigger; // 触发类型     FunctionalState EXTI_LineCmd; // EXTI 使能 } EXTI_InitTypeDef;
配置此结构体主要是:选择相应的==EXTI线== 、选择触发模式、选择产生的结果(中断还是事件)、是否使能EXTI线。
EXTI_Line:中断线选择,可选 EXTI_0 至 EXTI_19(一共20个)。既然刚才配置好了与GPIO引脚对应的EXTI线,所以初始化结构体中的EXTI线就是与GPIO连接的那个线。
EXTI_Mode: EXTI 模式选择,可选为产生中断或者产生事件。就是决定信号的发展方向,是产生中断呢?还是产生事件呢?此处是中断。
EXTI_Trigger: EXTI 边沿触发模式,可选上升沿触发、下降 沿 触 发 或 者 上 升 沿 和 下 降 沿 都 触 发。触发信号。
EXTI_LineCmd:控制是否使能 EXTI 线,可选使能 EXTI 线或禁用。
初始化结构体配置完毕后交由初始化函数写入相应的寄存器中。
==3.传入NVIC_Config()==
之后就自动传入NVIC中了。。。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到这里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中断的触发与处理及优先级定义都已经安排上了,最后一步就是编写中断函数的内容了,只要进入中断就会执行中断函数中的代码,所以这是收尾工作。STM32的中断服务函数不同于51单片机中的中断服务函数,STM32的所有中断函数都被偷偷安排了,==每个中断都有其固定的名字,只有找到这个名字,在这个固定的函数名下编写中断服务函数才是有效的==,所有中断函数的编写都要在==stm32f10x_it.c== 中,如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从所给的信息可得知外设的中断服务函数的名字都存放在==startup_stm32f10x_xx.s== 中,而且是由汇编语言编写,如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可知EXTI线0到EXTI线4线都是单独的中断函数名、EXTI线5到EXTI线9共用一个中断函数名、EXTI线10线到EXTI线15线共用一个中断函数名。
我们要做的就是==以相应的EXTI线的中断函数名字在stm32f10x_it.c中编写中断函数== 如下: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if(  EXTI_GetITStatus(KEY1_EXTI_LINE)!=RESET)    {        LED1_TOGGLE;   //LED1的亮灭状态反转    }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1_EXTI_LINE);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if(  EXTI_GetITStatus(KEY2_EXTI_LINE)!=RESET)    {        LED2_TOGGLE;   //LED2的亮灭状态反转    }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2_EXTI_LINE);        }
每次进入中断函数后,==靠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int32_t EXTI_Line)读取中断是否执行== ,执行完之后要利用==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uint32_t EXTI_Line)清除清除中断标志位,以免不断进入中断==
==大功告成==到此完整的中断系统就已经完成,主函数只需调用即可!!!
(附上主函数及俩个头文件)
==希望可以一起交流学习
qq:2723808286==
#include "stm32f10x.h"#include "bsp_led.h"#include "bsp_key.h"int main(void){     LED_GPIO_Config();    EXTI_Config();        while(1)     {    }}
#ifndef __BSP_KEY_H#define __BSP_KEY_H#include "stm32f10x.h"#define KEY1_EXTI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define KEY1_EXTI_GPIO_PORT     GPIOA#define KEY1_EXTI_GPIO_PIN      GPIO_Pin_0#define KEY1_EXTI_IRQN          EXTI0_IRQn      /* 对应着引脚号 */#define KEY1_EXTI_LINE          EXTI_Line0      /* 中断、事件线对应引脚号 */#define KEY1_GPIO_PORTSOURCE    GPIO_PortSourceGPIOA#define KEY1_GPIO_PINSOURCE     GPIO_PinSource0#define  KEY1_EXTI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define KEY2_EXTI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define KEY2_EXTI_GPIO_PORT     GPIOC#define KEY2_EXTI_GPIO_PIN      GPIO_Pin_13#define KEY2_EXTI_IRQN          EXTI15_10_IRQn#define KEY2_EXTI_LINE          EXTI_Line13#define KEY2_GPIO_PORTSOURCE    GPIO_PortSourceGPIOC#define KEY2_GPIO_PINSOURCE     GPIO_PinSource13#define  KEY2_EXTI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EXTI_Config(void);    #endif
#ifndef __BSP_LED_H#define __BSP_LED_H#include "stm32f10x.h"#define LED1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时钟*/#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C                  /*端口*/#define LED1_GPIO_PIN   GPIO_Pin_2             /*引脚*/#define LED2_GPIO_PIN   GPIO_Pin_3#define LED2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C#define digitalTOGGLE(p,i)     {p->ODR ^=i;}#define LED1_TOGGLE            digitalTOGGLE(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define LED2_TOGGLE            digitalTOGGLE(LED2_GPIO_PORT,LED2_GPIO_PIN)  /* LED状态反转 */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