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损变压器模型

楼主(2020-07-31):
上次已经在群里面讨论了无损变压器的变压器选频电路分析,如果考虑实际的线圈Q值,模型和传递函数又是如何呢?
补充:实际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对于固定的谐振频率和负载电容,如何设计空心线圈变压器,实现最小的驱动电流实现最高的电压输出?

网友A:
有损模型相当于在LB两端并联一个电阻Rp
Rp为铁损和铜损之和
随着频率增高铜损和铁损都会增大
铜损的增加主要是集肤效应
铁损的增加是正比于频率还是频率的平方记不住了

串联和并联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使并联的形式,那么谐振的时候,阻抗最大,对于电流源的输入,想要得到最大的电压输出,就可以从两个方面优化,一个是初次级匝比,另一个就是谐振电阻,前者的话,根据L2=N*N*Lb,可知减小Lb,可以增大N,后者的话,要求铜损最大,对于固定的电感,则Q值最小,铜损最大,以上两个结论,咋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