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硬件设计参考

楼主(2020-07-31):
目前就找到两份资料,数据手册,用户手册。
里面都没有关于最小电路的说明,数据手册中典型电路章节为空。

网上搜索,了解可以参照stm8s003外围电路设计(仿真口不同)。

建议厂家补充相关文档,或者公开官方测试板的原理图。

网友A:
好的, 谢谢反馈   可以查看我们的设计图

网友B:
8脚是 PD7 吗? 数据手册上写 NC

是啊,原理图上是这么标的,但是数据手册上只显示是输出口,NC。 我暂时还没用,看完资料换回之前的片子了,等市场检验一段时间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反馈   可以查看我们的设计图

请确认下TSSOP20封装的HK32F030MF4P6引脚8。目前在官网下载的数据手册定义为VCAP,你这里提供的开发板电路上标注为PD7。
应该以哪一个为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反馈   可以查看我们的设计图

谢谢分享,,,

网友E(2021-03-23):
能不能做个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使用起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