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 IO开漏输出 支持5V上拉吗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技术支持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io通讯需要匹配5V电平,IO配置成开漏,通过外部电阻上拉到5V。
不知道芯片的引脚是不是真正开漏输出的,内部有没有钳位保护二极管,这方面信息没有在手册中找到。
从下图理解引脚是有钳位的,是不是所有IO都有啊,如果这样,做电平匹配还需要额外加管子了。

网友A(2020-07-31):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点评):
手里没片子啊,我一般是直接画完板子再调的,而且这种参数引脚描述里可以有的。

网友C:
说是不能长久高于VDD电压,瞬间可能VDD+4V

网友D:
我感觉需要加外部电路来匹配,因为这款mcu电压只到3.6v,手册也没提io耐压能到5v

网友E:
不行的,  所有的I/0 只能承受3.6V 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