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安装xc8 compier 提示安装证书项 选择 FREE,有什么功能限制么?

楼主(2020-07-31):
MPLAB X IDE 安装xc8 compier 提示安装证书项 选择 FREE,有什么功能限制么?
有代码大小的限制,还是什么功能的限制。哪位大佬知道,望告诉一下。

楼主:
其他的没什么限制么?譬如芯片种类,代码大小。一些官方的库什么的?

网友A:
好象就是编译时的优化差别,其他没有限制。

网友B:
官方有区分证书版的编译器,优化程度会更高;编译效率提高30%左右

网友C:
只有优化级别差异..其他无任何限制..

一般的用free也非常好用就是了.

网友D:
代码大一点,别的还行,应该是没有功能缺陷

网友E:
Free状态可以倒入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