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芯片SPI外扩SRAM的

楼主(2020-07-31):
各位大神有调试过,STM32F0芯片SPI外扩SRAM的经验吗,底层的驱动函数有设有写过的。SRAM型号 IS62/65WVS5128FBLL

网友A:
CKS32F030 可以直接兼容ST,可以提供技术支持,QQ286956661

网友B:
这货是SPI?没搞错吧
SPI SRAM试试LY68L6400呗, 很简单, 用spi flash的驱动改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SPI?没搞错吧
SPI SRAM试试LY68L6400呗, 很简单, 用spi flash的驱动改改就行了。 ...

嗯,已经解决了,用SPI读取Flash驱动修改了下。

网友C(2022-06-28):
大佬,求SPI 读写SRAM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