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IC选型

楼主(2020-07-31):
学生党,想选一款主IC   求大神指点,推荐一款芯片型号
应用在LCD 背光灯的驱动,有六个LED指示灯串联,当需要查开屏幕参数时打开它,不需要时关闭。打开LCD显示一分钟后,会自动关屏。

网友A:
这个用系统内的MCU控制背光电源的通断即可,无所谓什么型号,系统内有啥就用啥。如果是单独做可不合算,屏幕也无法单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