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求推荐一款手机

楼主(2020-07-31):
现在的手机市场各种噱头满天飞  本人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由于3年前购买的华为畅玩5C手机已经进入老龄  所以急需更换一部手机  预算在1800元  平时不玩手游  要求机身内存要越大越好 对拍照性能没有要求  要求屏幕清晰度要高  手机充电为5v 因为没有10v的充电宝    网络制式4G就行  5G的网络用不起呀
还请各位坛友畅所欲言   品牌以国产3大品牌为目标

网友A:
你这个等于没啥要求,建议重点追求处理器速度,兼顾一下内存,FLASH容量其实无所谓,屏幕清晰度更是大家都相当。以楼主的预算,建议选最便宜的采用骁龙855处理器的4G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等于没啥要求,建议重点追求处理器速度,兼顾一下内存,FLASH容量其实无所谓,屏幕清晰度更是大家都 ...

华为的手机有推荐的吗

网友B:
华为x9或X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为的手机有推荐的吗

你这个预算下,华为没有与采用骁龙855相当的机型,只有采用骁龙7xx或与相当的麒麟、MTK处理器的机型。

网友A:
你想要华为,去华为网店看看就是,喜欢哪个买哪个,就别追求性价比之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华为,去华为网店看看就是,喜欢哪个买哪个,就别追求性价比之类了。 ...

哈哈 经费有限 所以限制就多 谢了

@王栋春 :客气了。
@123987 :好的 非常感谢坛友的意见
@王栋春 :如果光从品牌的喜爱程度考虑,我个人推荐OPPO和VIVO。小米的营销方式我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魅族能不能挺过三年都不好说。作为标准的二线品牌,我觉得性价比可能会更好一些。
@123987 :哈哈 坛友的话果然是犀利呀 本人在小地方的小单位混 效益一般 毕业20多年了 由于手机没有什么其它用途只是用来存些日常用的资料 所以要求不是很高
再说一句,三年前还买荣耀畅玩5C,也是对自己扣得可以了。不过这次的预算倒是还可以。看样子公司效益不错,肯定是涨薪了。或者三年前还是个学生?呵呵!
@123987 :那么这个价位在购买什么牌子比较好 小米 OPPO vivo 魅族
@王栋春 :推荐到没有,只是个建议,你这个预算就别往华为/荣耀跟前凑了。
@123987 :那么坛友有好的机型推荐吗 要求和价位在上面都写着那
@chunyang :不吹不黑。华为荣耀系列的性价比低,虽说是低档的配置,但是售价比较靠近中档。不推荐购买。你要说买华为的高档货我没什么意见。
华为包括荣耀手机三家(高通、海思、联发科)的处理器都有用。

网友A:
性价比机型俺无所谓品牌,只看性价比,只要不是山寨机品牌就行。买华为则只买最新顶级机型,其它华为机型一概不考虑。

网友A:
性价比机型几乎不出小米的红米、VIVO的iQOO和OPPO的realme这三个品牌,其它品牌的性价比机型相对还是稍贵些,包括华为的二线品牌荣耀。

网友A:
晚上查了一下,在某东上,满足楼主预算最便宜的855手机是联想的Z5pro,次之为iQOO的Neo855和readme的X2pro,然后是魅族16T,小米9、红米K20pro等。

网友A:
与高通骁龙855性能差不多的麒麟980机型是荣耀20,从价格上看,华为的荣耀系列比过去收敛了很多,仅小贵一些。

网友C:
人生这么艰难,辛辛苦苦敲代码挣的钱,干嘛不对自己好点,必须来个顶配旗舰机器。(我这台2000块的三星用3年

@chunyang :哈哈,我叫楼主来顶配,我自己还是省吃俭用
给你点个赞吧,说说你的“顶配旗舰”定义。
2000块的顶配旗舰机?看来你的“顶配”和“旗舰”定义比较特别哦……

网友D:
我觉得楼主可以考虑一下二手机,比如二手的苹果8p,再战三年没啥问题。

网友E:
我建议楼主直接买个老人机,一步到位。
本人买过4个华为手机,自从去年入手一个红米K20pro,12G+512G,我再也不喜欢华为了。

网友F:
推荐一下note8pro 6+128 1249 又不是不能用 NFC 红外 都有了

网友:
我打算明年换手机,就是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不钻孔屏的手机。好好的屏为了所谓的屏占比还是什么的非得钻个孔,开个刘海真TMD受不了。还TM一个学一个都整这样式的。一帮没脑子的傻狍子!

@chunyang :荣耀是不可能考虑了。感觉低挡甚至包括大部分中档手机买华为系列就是收智商税。还有那个251事件。“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所以华为系列,OUT!
我也不喜欢打孔屏,刘海屏还可以勉强接受。都是前置摄像头惹的,爱自拍的人太多……
荣耀9x就是没打孔、没刘海的完整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机型俺无所谓品牌,只看性价比,只要不是山寨机品牌就行。买华为则只买最新顶级机型,其它华为机型一 ...

我现在的手机就是一个二、三线品牌的。6G+64G,随便用用感觉还行。什么小米、华为以后大概是不会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生这么艰难,辛辛苦苦敲代码挣的钱,干嘛不对自己好点,必须来个顶配旗舰机器。(我这台2000块的 ...

我辛辛苦苦焊板子、拧螺丝挣的那仨瓜俩枣可不敢乱花。买个899的杂牌机照样用三年。

@Prry :高端机型用起来都不错,可预算也远超楼主的1800了……
@chunyang :oppo find x2不错
@chunyang :言之有理。
@123987 :我的意思是杂牌机未必就便宜,要在同样配置、参数下比价格。
@chunyang :我现在用的是6+64的。总不能越用越差吧?呵呵!
小米刚发布基于Helio G25的Redmi 9A,4+64规格的售价599,低配的499。同样配置下,这个价格小厂商可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的手机就是一个二、三线品牌的。6G+64G,随便用用感觉还行。什么小米、华为以后大概是不会考虑了。 ...

这个你对比一下还是差别明显。华为的是贵,而小米的就实惠多了,能做到小米Redmi的价格,只有那几家大品牌。厂家的出货规模决定了原材料的议价能力,相同配置下,售价的底线可是由议价能力决定的。

网友A:
华为最近调整策略,荣耀某些型号价格跳水,比如基于麒麟810的荣耀9x,6+64的价格现在是1189,跟基于MTK Helio G90T的Redmi Note8pro差不多了,后者6+64现在卖1099,已明显低于基于骁龙730G的机型。但华为品牌的还是太贵,基于麒麟810的华为Nova两款机型,价格还在1799高位。

网友A:
不考虑最新一代5G处理器,4G高端处理器中,忽略苹果和三星的,那就只有骁龙855和麒麟980。中端的类似,忽略苹果和三星,在骁龙730/730G、麒麟810和联发科Helio G90T中选。手机性能主要在处理器,内存和程序存储空间其实影响不大,别太小就行。比如内存4G、6G、8G,不玩重载游戏时,完全没有区别,反而内存的类型和参数的影响更大。程序存储空间在不用双SIM卡时可用TF卡扩充,非手机dang其实也无须多大存储容量,显示屏和相机之类看个人喜好即可。俺挑自用手机,先选处理器,再定显示屏,然后进行价格横向比较,优选性价比高的。俺买送人的手机,先分析对方的喜好和需求,根据目的决定满足喜好优先还是满足需求优先,在二者均满足后,最后才适当考虑性价比确定机型,跟自用比完全就是不同的策略了。

网友H:
诺基亚220,4G。绝对只能接打电话。

@chunyang :嘿嘿,从这方面来说,确实是污蔑它了。功能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用的就是打电话、手电筒。
@xyz549040622 :那也不能“污蔑”诺基亚只能接打电话啊,还“绝对”?
@chunyang :手感,待机功耗都没诺基亚的好。
从机背的摄像头来看,这款功能机可不止“只能接打电话”。只能接打电话的手机,现在的价格只有几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诺基亚220,4G。绝对只能接打电话。

这个型号的诺基亚还卖近300个元,你当我们穷人都跟您了一样财大气粗?抑或。。。。。。说!回扣拿了多少?见面分一半!

网友I:
iPhone xs 256g版本

网友J:
推荐小米,好又不贵,以前我是华为的,但我觉得华为价格离老百姓越来越远,我选手机只买性价比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型号的诺基亚还卖近300个元,你当我们穷人都跟您了一样财大气粗?抑或。。。。。。说!回扣拿了多少 ...

好用呀,100以内的倒是有,我买过,体验感差的一逼。还是诺基亚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推荐小米,好又不贵,以前我是华为的,但我觉得华为价格离老百姓越来越远,我选手机只买性价比高的。 ...

我现在喜欢一加,不喜欢其他os卸载不掉自带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诺基亚220,4G。绝对只能接打电话。

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网友K:
这预算实在是有点低,要求又有点高,要不就考虑买个二手,1800左右应该是可以买个还可的

网友L:
现在稍微好用的,有点排面的至少都得3000

网友G:
引用 网友L:
现在稍微好用的,有点排面的至少都得3000

年轻人就是有排面。我这899的三线品牌用了快两年了,功能也还马马虎虎。

网友M:
荣耀x10 820处理器,90HZ屏幕刷新率,可惜没有nfc;
红米K30 晓龙765G处理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年轻人就是有排面。我这899的三线品牌用了快两年了,功能也还马马虎虎。 ...

哈哈,年轻人要打游戏,没牌面拿不出手

网友N:
华为nova 7 SE(5G) 麒麟820,8+128G  在10086微店 售价1999元,性价比极高,据说还要送50话费.

网友A:
楼主要的是4G手机,居然还有人推荐5G的麒麟820,骁龙765G也是5G的……

网友O:
厂家官网报价有的5G手机比1.8k还少些。5G手机同时也支持4G网络。

与1.8K5G手机类似性能、配置的4G手机只要1K左右。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选64G的硬盘,真心不够用,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