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C2541硬件IIC死机求指教

楼主(2020-07-31):
请问下硬件IIC出错要怎么处理呢?
【少侠】爱逍遥真的是太好了 2020/7/31 16:53:21
void I2C_STRT(void)
{
  I2CCFG &= ~I2C_SI;
  I2CCFG |= I2C_STA;

  while ((I2CCFG & I2C_SI) == 0)
  {
;
  }
  I2CCFG &= ~I2C_STA;
}

【少侠】爱逍遥真的是太好了 2020/7/31 16:53:34
#define I2C_STRT() st (             \
  I2CCFG &= ~I2C_SI;                \
  I2CCFG |= I2C_STA;                \
  while ((I2CCFG & I2C_SI) == 0);   \
  I2CCFG &= ~I2C_STA; \
)
有没有大佬指教下如何替换硬件IIC的宏定义函数,我把换成上面这个函数IIC时序就不对了,想在while那里加一个超时处理要怎么做呢

网友A:
最好加。死卡那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死卡那里不行啊。

怎么加呢?不会加啊

网友B:
用个变量记录循环次数就可以啊 ,超过一定次数就是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变量记录循环次数就可以啊 ,超过一定次数就是超时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