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USB电源切换电路的问题,造成单片机复位

楼主(2020-07-31):
大家好,最近在做个小东西,使用USB和锂电池供电,于是就要用到一个建安的供电切换电路。单片机使用的是STM8S003,还有一个升压电路,加上最终的工作负载,功率大约9W左右。

现在发现了个问题,在输出功率比较大时,如果此时接通和关断USB电源,会造成单片机复位。
因为手头没有示波器,但我估计是电源通断时造成的波动,或者是MOS管Q2来回切换是的速度不够快。
如上面图中注释,单片机电源输入电容尝试更换很大的,但基本没改善。
请问大家有没类似电路的设计思路或经验,给指一下方向,或者探讨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池容量多少?电池能以2.8A放电吗?并多一个电池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B:
Q2的S D极并联一个3A肖特基二极管,极性按MOS管内部那个二极管;
前提是锂电池电压不能太低。

网友C:
如果此时接通和关断USB电源,会造成单片机复位。
----------------
这个是插拔电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此时接通和关断USB电源,会造成单片机复位。
----------------
这个是插拔电缆么? ...

尝试过2种情况:
1,USB适配器插在插座不懂,USB线连接着不动,打开或关闭插座上的电源开关。
2,插座电源开关保持打开,USB适配器插着不懂,插拔USB线。

情况1造成MCU复位的几率明显比情况2 要大。

网友D:
DCDC引起的电源波动,导致单片机动作,最简单的办法是RC解决

网友A:
C6串一个2 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