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口 USB Hub

楼主(2020-07-31):
在搞一个板子,为了简化电路,想用一个7口的USB hub,有推荐的芯片型号吗?要支持480Mb/s的

网友A:
USB3.0  hub 芯片方案RTS5411

网友A:
我有资料,芯片也卖哈, 加我Q:568141085

网友B:
FE2.1是USB 2.0高速7端口集线器的高度集成、高质量、高性能、低功耗、但总体成本低的解决方案。

          它采用多事务转换器(MTT)架构,以探索最大可能的吞吐量。六,而不是两个,非周期性事务缓冲器被用来最小化潜在的业务干扰。整个设计基于状态机控制,减少了响应延迟时间,在该芯片中不使用微控制器。

          为了保证高质量,整个芯片由测试扫描链覆盖——甚至包括高速(480MHz)模块,以便所有逻辑组件可以在出货前完全测试。特殊的内置自测试模式被设计用于在封装和测试阶段运行所有高、满和低速模拟前端(AFE)组件。

          采用0.18μm技术和综合功率/时钟控制机制,实现了低功耗。除非需要,芯片的大部分不会被计时
此料有商规工规两个版本完全P2P,不需要更改设计,如有疑问请与我联系 363077390
附件为完整资料包:规格书 原理图 PCB以及设计参考,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送Demo板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FE2.1是USB 2.0高速7端口集线器的高度集成、高质量、高性能、低功耗、但总体成本低的解决方案。[/backcolor ...

我司为汤铭科技国内唯一代理以及技术支持,FE2.1价格为microchip的6折左右且有工规商规两个版本
线路外围比较简单,体积较小,
如有疑问可与我随时联系,冯生 1857672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