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楼主(2020-07-31):
https://news.sina.com.cn/c/xl/2020-07-31/doc-iivhuipn6137914.shtml

导航系统与国外合作过,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类似的还有J10,空警,大飞机....,军品是这样,民品...

楼主:
https://tech.ifeng.com/c/7yYGA9jhIG0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向全世界提供连续稳定服务

网友: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1030人参与169评论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将于今天(7月31日)上午举行。

北斗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星暨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于近日完成在轨测试、入网评估等工作正式入网。它是6月23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向全世界提供连续稳定的服务

2018年年底,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

经过一年半的持续建设,今天的北斗能力提高到如何呢,一起来看一下。

与世界上其他卫星导航系统不同,北斗系统由地球静止轨道、倾斜地球同步轨道以及中圆地球轨道三种轨道组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及周边地区,同时也让它除了导航、定位、授时服务外,还具备短报文通信的功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陈忠贵:我们整个国家周边地区,包括东盟或者是亚太地区,那么它(北斗)的服务精度就要高,因为它这一块我们卫星数量比较多。那么在两极地区我们也是服务精度应该更高,因为我们IGSO(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也是能够覆盖到两极地区,在两极地区上面运行的时间也比较长。

据了解,北斗二号发射的20颗卫星中,目前仍有15颗在提供服务。加上北斗三号的30颗卫星,整个北斗系统累计有45颗卫星可以在轨提供服务。根据全球导航定位系统评估数据,北斗目前的精度水平完全达到预期标准。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陈忠贵:我们在全球定位精度,我们提供的承诺是在5到10米,那么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精度都在3到5米;那么我们在亚太地区,我们实际测出来的水平是在1到3米这样一个精度。

作为北斗三号卫星的总设计师,陈忠贵从1997年开始就参与北斗工程的建设。今天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仪式,在他看来更是一个开始。他们要保证北斗系统接下来的长期稳定运行。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陈忠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开通仪式,是我们北斗一个重要的承诺,向全球用户提供连续、稳定的服务。我作为一个参与的一个建设者感到无比自豪。

创新的北斗:星间链路全面验证

在北斗三号系统中,研制人员增加了星间链路的设计,也就是卫星不仅能与地面连接,卫星之间也可以互相测距并传递数据,这大大提高了北斗系统的定位精度。

专家介绍,在北斗三号研制之初,团队一直面临着一个困难。就是我国并没有像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设立测控站。这就可能导致当卫星运行至境外时,管理人员无法对卫星的轨道和时钟进行及时的修正,造成导航卫星的精度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想到了星间链路的方式。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陈忠贵:就是星和星之间能够相互之间进行通信,把它相应的卫星相关遥测的一些参数,这个性能水平,然后及时传回到国内来进行分析,和境外的卫星进行取得联系,或者进行对它进行操控,保证卫星能够尽快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除了解决海外测控站的问题外,星间链路还可以帮助卫星进行自主导航和自主监测。也就是说即便离开了地面支持,卫星仍旧可以为用户提供定位服务。这就大大提高了北斗系统的可靠性,同时还将定位精度大幅提升。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陈忠贵:一个就是我们在星上保证(卫星)下行信号连续不中断,第二个就是(卫星)这信号或者(有)什么不健康,(卫星)会自主进行处理,保证连续稳定的一个服务,这个还是很有信心的。

创新的北斗:星箭分离阶段实现太阳翼展开

在北斗三号最后一颗组网卫星的发射任务直播中,首次从太空的视角见证了北斗卫星太阳翼展开的过程。而且科研人员实现了中高轨卫星在星箭分离阶段即完成太阳翼展开,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

这个震撼的画面背后,其实也是航天人不断创新、精益求精的结果。

创新的北斗:详解太阳翼展开震撼画面

在以往中高轨卫星的飞行程序设计中,为确保太阳翼展开过程安全稳定可靠,一般会在星箭分离后半个小时左右才会实施这个操作。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副总设计师 刘天雄:从星箭分离到智利站大概17分钟,(以前这期间)我们不敢对卫星操作。然后到智利站之后17分钟我们再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然后(程序控制)启动太阳翼展开。这是(以前)一个固定的程序。

对于卫星来说,越早进行太阳翼展开,越能确保它更早地获取能量、安全飞行。随着我国远望船的测控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可以在星箭分离之后争取到三分钟的测控时间。研制团队开始着手进行设计创新,希望能够在这三分钟之内实现太阳翼展开。

由于此前从未有过中高轨卫星在星箭分离阶段即完成太阳翼展开的先例,想要在原本已经很成熟的技术上做这么大的改进,其实要冒很大的风险。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副总设计师 刘天雄:实际上(以前)是34分钟开始展开(太阳翼),那是一个20年的程序没有变过,非常成熟非常可靠。为了尽快见到太阳,我们增加一段程序。这个程序虽然我们地面做过验证,但是天上是第一次飞,凡是新的可能都有风险,就是说(太阳翼)展开以后,内心里这块石头(才)落下来了。

这次大胆创新带来的不仅仅是太阳翼展开时震撼的画面,更是为卫星尽早获取能源、安全运行奠定了基础。同时,还为卫星节省了燃料,也意味着延长了卫星的使用寿命。

网友A:
只要有利益,只要有折腾的精神,哪里都能混,至于整错,不管

网友B:
北斗四号马上上马

网友C:
不是J10,是Y10.

网友D:
只要真心搞技术,不是骗国家财政,还是要支持,创新那有不要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真心搞技术,不是骗国家财政,还是要支持,创新那有不要成本的。

军工确实有骗国家财政的,但为了保证这方面的研发能力,只能改进,不能因噎废食。

网友E:
爱我中华,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