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AQ0002—ISP 串口下载时卡死问题

楼主(2020-07-31):
ISP串口下载时卡死问题

Questions:使用ISP 串口下载时,偶尔会卡死,卡死之后电脑无法释放串口,需重启PC 后才能正常使用ISP。
Answer:根据问题复现时的现象以及代码调试,确定为卡死在windows 操作系统的USB 转串口设备的驱动中,也就是USB 转串口设备出了问题。卡死时使用USB 转串口设备,USB 转串口芯片为PX-2303。PX-2303 芯片不稳定,且盗版较多,卡死现象很多,如果遇到拔出设备仍然不能释放串口,只能重启PC。FT232、CH340 稳定性较好,其中FT232 稳定性最好,价格更高。并且这也跟USB 转串口设备电气特性有关,例如:廉价产品的电源无滤波电容、信号线无EMC 滤波措施等,同样会引起卡死问题
解决方法:
建议使用FT232、CH340 芯片的USB 转串口设备,或者使用PX-2303 芯片的电气特性较好的正规产品。
类型:开发工具
适用型号:适用所有MCU 型号

网友A:
的确 这个问题在客户使用bootloader升级时容易撞到。因此建议大家购买比较靠谱的usb转232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