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评测报告】+ AVR128DA48开箱及尝试建立开发平台

楼主(2020-08-01):
一、开箱篇

    收到期待的AVR128DA48核心板,火红的小板依旧那么抢眼,让人爱不释手:

    两个防静电包装袋内分别是排针和核心板:

    这次的小板上排针的焊盘不在一条直线,而是相邻错开了一点,排针需要稍微用点力才能插进去:

    这种设计的好处是不需要另外焊接就可以直接使用排针,不过我仍然习惯性地加上了焊锡,从心理上觉得更保险些:

二、尝试建立MPLAB开发平台(待续)

楼主:
二、尝试建立MPLAB开发平台

    用USB线将核心板连接到电脑,打开MPLAB X IDE,立即识别出AVR128DA48,驾轻就熟,新建项目。选择器件时却遇到问题,找不到AVR128DA48的选项,手动录入也无效,应该是版本太低。于是又重新安装了v5.4的新版软件。经过漫长的安装过程,电脑上拥有了v5.25和v5.40两个版本的MPLAB,也不知道为何不是升级旧版本而是重新安装新版本,导致电脑上同时存在两个版本的软件:

    进入新版的MPLAB X IDE,照旧新建项目:

    这次可以选择到器件了:

    然后先选择了器件工具的第三项(后来其中的各项都尝试过):

    点击“Next”,却在编译器选择这步卡了壳,编译器选项成灰色,不能被选择: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编译器没有安装好,于是又重新安装了XC8编译器,并顺便同时安装了MCC,还升级了相应的PACK:

    继续再试新建项目,结果依旧卡壳在选择编译器这步。
    回想起来,在安装完IDE之后,曾有XC8、Harmony和MCC三个链接:

    由于当时没注意,没有留下链接,官网上又不会搜索,所以只好卸载重装v5.40,这次留下了连接:
XC8: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compilers
Harmony: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harmony
MCC: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可是进入官网后找不到下载入口,只找到注册缴费的界面:

    折腾了很久,最后似乎发现XC8的v2.10是最新的版本:

    反复尝试,新建项目仍然卡壳在选择编译器这步,至今仍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三、尝试建立Atmel Studio开发平台

    在MPLAB X IDE平台尝试无果后,我把目光转移到Atmel Studio平台,于是启动Atmel Studio 7,

    选择打开范例(上图),然后自动启动官网,从中选择一个范例:

    点击下载按钮,将压缩包下载到本地:

    再双击这个压缩包,便会自动在Atmel Studio中打开这个项目:

    刚开始提示要添加设备包,于是点击“Device Pack Manager ”按钮升级设备包:

    升级过程不太顺利,经常会下载超时出错(上图),但有时却比较顺利:

    最后发现还可以先选择好要升级的项目,然后再一并安装,这样更快些:

    设备包升级完毕,项目终于可以顺利打开了:

    由于对Atmel Studio 7的操作不熟悉,不知道具体该如何设置,我先尝试按照下图进行设置:

    之后又反复尝试其他选项:

    然后点击下载烧录,结果核心板上的LED并未如期闪烁,后来又下载了一个LED灯闪烁的范例:

    编译下载烧录后,系统提示正常,但核心板上的LED仍依旧没闪烁:

    至此,Atmel Studio平台的尝试也未完全成功,不清楚其原因。

网友A:
感谢精采评测

网友B:
在START里有USRGUIDE : Press "Start without debugging" or use "CTRL+ALT+F5" hotkeys to run the application 楼主试试"Start without debugging"

楼主:
    多次测试均不成功,我怀疑会不会是相关软件分别安装的C盘和D盘的缘故,为此将原来固态硬盘的两个分区合并,重新安装WIN7的操作系统,这样相关的软件都可以安装在C盘,按照先安装MPLAB X IDE v5.40,然后再安装Atmel Stduio 7 (7.0.2397)的顺序,在MPLAB X IDE中新建项目时可以找到AVR的编译器了,项目可以顺利的建立,用MCC也可以配置引脚并生成基本代码,但编译时却出错,提示如下:

    可能是还有哪个PACK包没有安装好吧,我检查了几遍,并重新安装过MPLAB X IDE都没有查到原因。

楼主:
    MPLAB X IDE编译不成功,我又尝试使用Atmel Studio来编译,可是无论是通过双击项目压缩包或者在Atmel Studio中导入项目压缩包均无法打开项目,也许又是哪个PACK未安装到位吧?下面是提示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次测试均不成功,我怀疑会不会是相关软件分别安装的C盘和D盘的缘故,为此将原来固态硬盘的两个分区合 ...

谢谢分享【AVR128DA48开箱及尝试建立开发平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MPLAB X IDE编译不成功,我又尝试使用Atmel Studio来编译,可是无论是通过双击项目压缩包或者在Atmel S ...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AVR DA的pack问题,你安装1.2.56就好了,注意是AVR-Dx的p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AVR DA的pack问题,你安装1.2.56就好了,注意是AVR-Dx的pack。

    的确是这个问题,我安装了1.2.56版本后仍然无法打开,只有将原1.3.65版本卸载后才能正常打开项目,但编译烧录后LED灯仍无反映,没有象预期的闪烁。

楼主:
    昨日早晨的回帖至今仍在审核中,看来周末发帖还得注意时间点,必须在早上7时之后。
    正如9楼lcczg老师所说,必须安装AVR-Dx_DEF 1.2.56版本才行,而且还必须卸载掉1.3.65。项目压缩包打开之后,编译烧录显示正常,但LED灯仍旧没有如期闪烁,应该是代码依旧没有被下载到板上,不知是何原因。好在通过MPLAB X IDE编译下载成功,LED终于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