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开发环境MPLAB X IDE 建立(2.20XC8可...

楼主(2020-08-01):
PS:现在最新的XC8 是 2.20 这个页面下载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compilers,可以使用!
是我自己下载版本没注意,以为最新的,实际不是,是我误会Microchip,我在此道歉!
先到官网下载MPLAB X IDE,安装好MCC插件,把pack包和工具固件支持升级到最新。
具体流程:打开板子对应的主页面: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 ... uctDetails/DM164151

到了MPLAB X IDE 后要下载IDE 和编译器,具体安装过程就不多说了。
芯片介绍网页:
- [AVR128DA48 Product Page](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AVR128DA28)
例程网页:
- [AVR128DA48 Code Examples on GitHub](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examples?q=avr128da48)
atmel-studio的atmel star网页
- [AVR128DA48 Project Examples in START](https://start.atmel.com/#examples/AVR128DA48CuriosityNano)
从github上下载一个例程:

解压打开:

之前,芯片型号选择AVR128DA48,XC8编译器就是不支持,旧型号的MCU可以选择到XC8编译器:
具体讨论查看: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1464&page=1#pid11341506
导致的问题就是选择不到支持的编译器,本来我都要放弃了。但是装了atmel-studio后,MPLAB X IDE 就直接可以用atmel-studio的AVR8编译器,很蛋疼。
吐槽下microchip软件的更新和对新型号芯片的支持让人失望。
如果产品的内核架构没变,完全可以通过补丁来增加对新产品的支持,参考keil MDK。结果microchip大力推出的支持自家PIC和收购
的ATMEL的MCU的IDE却不支持通过补丁来支持新的芯片,有点失望。

下面具体导入过程:

选择之前解压的那个例程,选择AVRDA_LED_blink_delay.cproj,仅支持..cproj格式。

之前就卡在选择编译器这一步,现在能够识别到支持的编译器(XC8 不支持,atmel-studio的avr8 编译器可以用)。

库不兼容,要替换各自对应的库。

导入成功后,编译无错误。

点击下载,选择下载器

下载成功!

运行效果:
LED闪烁
在调试过程中MPLAB X IDE 不停的无响应 卡顿,我电脑运行AD cadance 等画图软件都不卡,
运行这个IDE卡的我怀疑人生。虽说MCC挺好用的,配置外设简单方便,我也试了下,但是整个IDE的卡顿我是并不能接受的,
准备投向ATMEL-STUDIO.就拿这点随便说说,更是突出ST的整个软件生态的优秀。

网友A:
祝贺楼主成功点亮LED,我仔细看看如何借鉴。

网友A:
我重复楼主的过程,但在选择编译器时仍旧卡壳,没有出现AVR的选项,反复尝试多次,也没有发现是哪步错了:

@淘猫汤姆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事实上却不行,应该是还有哪个步骤不正确,现在正在卸载Atmel Studio重装,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hu9jj :楼主用的是studio带的avr gcc,但是你装的xc8不应该是灰色,他也可以用于avr才对
@淘猫汤姆 :该升级的都升级到最新版本了,不知道还有那些步骤没完成。
好奇怪啊,前面选型号的时候能选到这个型号吗?按说2.10应该支持了,也许该升级一下pac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重复楼主的过程,但在选择编译器时仍旧卡壳,没有出现AVR的选项,反复尝试多次,也没有发现是哪步错了:
...

你再装一次atmel studio 看下呢!我是先装MPLAB X IDE 后装atmel studio.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再装一次atmel studio 看下呢!我是先装MPLAB X IDE 后装atmel studio.

楼主,请问你那个动图是如何做的呢?又是怎么粘贴上去的呢?想请教一下,我一直都是上传的附件,你这个动图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你那个动图是如何做的呢?又是怎么粘贴上去的呢?想请教一下,我一直都是上传的附件,你这个动 ...

兄弟,网上视频转动态图的软件很多啊,自己搜搜就有了。我用了一款在线的,也是随便网上搜的。

网友C:
厉害啊~~ 感谢支持~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重复楼主的过程,但在选择编译器时仍旧卡壳,没有出现AVR的选项,反复尝试多次,也没有发现是哪步错了:
...

兄弟,下载最新XC8 2.20版本可以用XC8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下载最新XC8 2.20版本可以用XC8 !

谢谢提醒!原来电脑固态硬盘被分了两个区,以致常用软件有些安装在C盘,有些被安装在D盘,可能配合不好。这两天将128G的固态分为一个区,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和MPLAB X IDE和Atmel Studio,编译器的问题解决了,但又出现编译出错的情况,可能是那个pack没有安装到位,反复重装了几次都未解决,郁闷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下载最新XC8 2.20版本可以用XC8 !

能给个链接吗?我没有搜索到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链接吗?我没有搜索到2.20的。

兄弟,我贴子最上面网站上有的。现在上网不便,明天上班,我上传。我用mcc配置,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链接吗?我没有搜索到2.20的。

我把2.2版本地址又发了个贴,同时给出了百度网盘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