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508端口设置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0-08-01):
本人是完完全全的初学者,正在学习PIC12F508开发。想要设置GP2为输出口,其他都是输入口,并且所有输入口的默认电平都是高电平,请问TRIS、GPIO、TRISGPIO、OPTION这些应该怎么设置?救救孩子!

楼主:
或者说,输入端的电平不是软件可以控制的?

网友A:
PIC12F508的端口在上电时不能软件控制,在上电复位结束后可以软件控制。那几个控制寄存器根据需要写上控制字就可以了。

网友B:
OPTIONbits.GPPU = 0;
TRISGPIO = 0b001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