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防爆型流量开关

楼主(2020-08-01):
所谓防爆型流量开关顾名思义它是在比较危险的场合提供可靠并且稳定的重复开关设定流量开关。防爆流量开关可以广泛应用于石化、精炼、炼油产品、水处理、医药、食品加工、造纸、电厂、煤气、矿业、生物、半导体、船舶、国防、管道等各个行业。可以用来保护泵、发动机及其他设备免受低流量或者断流所导致的机组损坏。与此同时当冷却系统出现故障时,防爆型流量开关可以立即控制并暂停机组工作。

测量原理:热交换原理设计的,前端安装一个流量传感器,与介质接触部分有两个探针。一个测量介质温度 , 另一个测温并被加热;当没有介质流动时两个探针的温差最大 , 有介质流动时两个探针的温差变小。温差的大小只与介质的流速有关,流速越大温差越小,流速越小温差越大;不流动时温差最大。同时与介质的自身的导热特性、湿度有关。当流速低于或上于某一设定值时,继电器接通或断开,输出开关量信号。
上海有恒测控防爆流量开关技术参数
防爆型流量开关是带有铝合金隔爆外壳的流量开关,其防爆性能符合 GB3836. 2 的规定。注:隔爆型流量开关,不可带有 1 型或 7 型指示器。
防爆标志:Exd Ⅱ BT3/T4
最高供电电压:220V AC
最大电流:0.5A
电气间隙:220VAC 时,大于 6mm
爬电距离:220VAC 时,大于 12mm
最高允许表面温度:T3:200℃
引入装置采用压盘式和管连接式,有外接地螺栓及接地符号。
隔爆型流量开关的灌封:灌封材料为环氧树脂胶及玻璃纤维物,干燥时间 24 小时。
防护等级:IP65
  注意事项:隔爆产品在正常或规定故障情况下,以及在允许介质最高工作温度下,其产品内外零部件表面不得高于该产品相应温度组别要求的温度。
引入装置采用压盘式和管连接式,有外接地螺栓及接地符号,安装时应确保接地正确及接地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