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型流量开关

楼主(2020-08-01):
  流量开关主要是在水、气、油等介质管路中在线或者插入式安装监控水系统中水流量的大小。在水流量高于或者低于某一个设定点时候触发输出报警信号传递给机组,系统获取信号后即可作出相应的指示动作。避免或减少主机“干烧”在封闭的探头内包含两个电阻,其中一个被加热作为探测电阻,另一个未被加热作为基准电阻,当介质流动时,加热电阻上的热量被带走,电阻值被改变,两个电阻差值被用作判断流速的依据。

  高温型流量开关是采用热扩散原理设计的。热扩散技术是一种在苛刻条件下性能优良、可靠性高的技术,其典型传感元件包括两个热电阻,当这两个热电阻被置于流体中时,其中一个被加热,另一个用于感应过程温度。两个热电阻之间的温差与过程流速及过程介质的性质有关,当加热功率恒定的情况下,两个热电阻上的温度差与质量流量成函数关系。电路模块通过检测两个热电阻上的温度差就可以检测出流体流量,输出4-20mA信号或控制继电器动作,同时用LED灯指示当前的流量。
上海有恒测控高温型流量开关特点
①流线型结构设计、坚固耐用。
②磁性耦合测量系统。
③安装方向任意;垂直、水平安装任意。
④多种材料的选择。
⑤测量量程宽广。
⑥清晰的流量显示刻度、读取方便,旋转指针、分度刻度。
上海有恒测控高温型流量开关基础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