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个问题有点难哟........

楼主:
在线调试disassembly窗口就出现了大片0x00000000 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 Undefined

网友A(2020-08-01):
感觉程序飞掉了

注意时钟配置、启动文件选择、矢量表配置等,

再就是应用程序导致的堆栈溢出、指针越界、非对齐访问等。

网友B:
指针乱指,当然难查,先从头打断点一步一步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