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的编译问题

楼主(2020-08-01):
装了虚拟机的ubuntu 16,默认的gcc是5.40。
请教能否编译出windows的控制台程序?

查过资料需要安装mingw32或者ming64,
然后configure配置编译时可以的。

我用lame 3.99.5测试,编译出来的是linux的版本,
如何在虚拟机编译出windows的版本,就用默认的
gcc可以吗?

网友A:
只知道可以在windows上开发linux的,没听说有在linux上开发windows程序的

网友B:
mingw32或者ming64,就可以。我用过,主机Debian9,编译出的目标拿到windows上运行。
Ubuntu估计也应该有直接的安装包:

# apt-cache search gcc-mingw
gcc-mingw-w64 - GNU C compiler for MinGW-w64
gcc-mingw-w64-base -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for MinGW-w64 (base package)
gcc-mingw-w64-i686 - GNU C compiler for MinGW-w64 targeting Win32
gcc-mingw-w64-x86-64 - GNU C compiler for MinGW-w64 targeting Win64

选一个装上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