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宽输入升压器”吗?

楼主(2020-08-01):
下面两种都可以:
1、输入 4 到 12V,输出 12V。
2、当输入 4 到 8V 时输出 12V。当输入为 8 到 12V 时切断输入。

本来想用 FP6293,但它的输入为 3 到 6V,高于  6V 时应该会烧掉,而不是切断吧。
多谢!

网友A:
老掉牙的34063就可以

网友B:
自己做材料费都不够,哈哈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d55e27b&abbucket=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材料费都不够,哈哈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d55e27b&abbucket=17

不敢相信!多谢 T 叔!

网友C:
TI这类器件多的是,就是价格是个问题。

网友D:
T叔发的这个模块用的IC我用得非常的多,SDB628,SOT23-5封装,用于各种升压,或者升压输出正负电源的场合,比如3.7V锂电池供电,升压输出4~24V,或者输出+-4~12V,功率3W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