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3、串口输出

楼主(2020-08-01):
    这节来学习下开发板的串口输出。

    一、硬件

    串口有关的硬件电路,串口1连接到仿真器的CDC口。

   二、软件

    代码使用官网的Atmel-Start工具来生成,在生成的代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工具网址:https://start.atmel.com/

    2.1、选择创建新的项目

    2.2、选择芯片型号,这里选择开发板的型号

    2.3、添加组件驱动,这里选择串口组件。

    2.4、选择组件后,软件的架构就显示出来,下面设置参数。

    2.5、CLKCTRL,设置时钟晶振和分频等参数。

    2.6、BOD参数,默认设置

    2.7、CPUINT,默认设置

    2.8、SLPCTRL,默认设置

    2.9、串口设置

    2.10、设置完成后,可以查看源代码

     2.11、最后导出生成的代码

    三、编译程序

     3.1、编译程序之前先修改下主程序代码

     main.c

#include <atmel_star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ring.h>

void USART1_sendChar(char c)
{
        while (!(USART1.STATUS & USART_DREIF_bm)) {
                ;
        }

        USART1.TXDATAL = c;
}

void USART1_sendString(char *str)
{
        for (size_t i = 0; i < strlen(str); i++) {
                USART1_sendChar(str[i]);
        }
}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atmel_start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
                USART1_sendString("www.21ic.com!\r\n");
                _delay_ms(200);
        }
}

    3.2、编译程序

    3.3、运行程序

     四、运行结果

    CDC串口使用串口软件,不出数据,测量MCU的TX引脚有波形。

    4.1、这里使用Atmel Studio软件的仿真工具来测试

    4.2、选择开发板的串口

    4.3、连接串口后,串口输出打印信息

网友A:
兄弟,可以串口助手打印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可以串口助手打印输出的。

我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试过很多次就是不通讯

网友B:
厉害啊~~ 感谢支持~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