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低频表现不好

楼主(2020-08-01):
各位老师,
   最近测试一个3W的D类功放,3.7V锂电供电的。
   发现其低频表现非常不好,声音非常小,不知道什么原因。500~2K这种频率高点的,表现还不错。
   调整了其放大倍数,调整了输入电容,都没什么用。
   D类功放在低频表现这么差么?不至于吧

网友A:
更可能是 喇叭 的问题。
   如果这个功放电路 设计得比较弱智,输出串了电容,也许还有电容容量偏低之类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內阻偏高?自举电容量偏低?喇叭低频响应不够低?

多谢!
    用同样的喇叭,市面同类型的产品能播出的音量比我的大很多。市面用的是AB类功放。
当然语音芯片用得有些不一样。但应该也不至于差这么远

网友C:
输出滤波电路也是个问题,  对于低频的阻抗有点大吧

网友D:
不应该的,输出滤波电感对低频的阻抗要比高频小,基本是喇叭响应的问题。你用一个个6.5寸或以上的喇叭做的高质量音箱试试。业余条件也可以用一个功率电阻来测试其输出能力。

网友E:
D类功放一般低频没有问题的,高频差一点
估计是哪个参数不合适吧

网友:
D类功放的优点正好相反,低频可以完美完成任务,高频稍差。至于楼主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外围参数的搭配不到位。

网友F:
D功放的低音域不佳很正常,自然灾害

网友G:
    你的滤波电容如果为了省空间用220UF的话,低频当然差了,尤其是喇叭阻抗是4欧姆的时候,除非你换2200uF以上的滤波电容,不过体积和成本就划不来了,听个响建议加到47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