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佳佳的代码,有2个疑问

楼主(2020-08-02):
(1)这个是c99的西佳佳标准吗?结构体里面定义了函数,我在89的标准里没有看到过。
     如果是c99的标准,具体是怎么使用的?

(2)下面的函数在做什么啊?

        bool RealSplit()
        {
                return splitPeriodically || splitCount > 0;
        }

==================================

struct Options
{
        int delay;                               // 延迟, 即播放速度
        int numbers;                             // 最后的多少手棋显示手数
        bool splitPeriodically;                  // 是否分割
        int splitCount;                          // 分割点的个数
        int splitPoints[20];                     // 分割点
        int cw;                                  // cell width, 棋子尺寸

        // 是否真的要分割图片
        bool RealSplit()
        {
                return splitPeriodically || splitCount > 0;
        }

        // 延迟转为字符串
        string GetDelayString()
        {
                char buf[32];
                sprintf(buf, "%d", delay);
                return buf;
        }

        void SetDelayString(const string & s)
        {
                delay = 50;
                delay = atoi(s.c_str());
                if(delay <0)
                {
                        delay = 0;
                }
        }
      ......

} g_options;

网友A:
你确定这是c的代码?c是不允许的,c++允许这么干。楼主这是在哪找的源码?

楼主:
github找的代码,居然是西佳佳的特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