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130芯片SPI 接FLASH 25VF020B 写或读有问题

楼主(2020-08-02):
华大130芯片SPI 接FLASH 25VF020B ,我用的是1.91的库,参照的是主机例程,能读出FLASH ID  0XBC8F,但写入数据后再读出来,都是0xFF,请教学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Flash写使能是否使能了

网友B:
能读出ID,SPI功能应该还好吧,Flash芯片写和读的操作是不是按要求来的。

网友C:
还是HC32F005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