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设备作为打印设备跟电脑通讯使用哪种USB模式

楼主(2020-08-02):
有哪位用过,AT32F4控制打印机作为打印设备,连接电脑接收打印数据进行打印,使用AT32F4 哪种USB模式跟电脑进行通讯?

网友A:
希望以下帖子可以帮助到您。
AN0048—AT32 USB应用开发指南
- PC-Printer:实现一个打印机设备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xtra=#pid11208254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这个也没有说明是用哪种USB模式,实现都功能也简单,连数据收发都没有

网友B:
可以先看看stm32相关的资料,估计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这个也没有说明是用哪种USB模式,实现都功能也简单,连数据收发都没有 ...

是指用的USB哪种传输吗?打印机一般都是用Bulk传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这个也没有说明是用哪种USB模式,实现都功能也简单,连数据收发都没有 ...

是用的Bulk传输模式,发送数据给打印机的话,是需要上位机驱动的;AT32F4作为Device端,只能根据主机的请求接收发送数据。接受发送数据的处理函数接口都是有的,数据接收下来,如何处理就自己定义了。一些状态讯息返回demo里都实现了,例如有纸无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的Bulk传输模式,发送数据给打印机的话,是需要上位机驱动的;AT32F4作为Device端,只能根据主机的请 ...

打印机是由AT32F控制的,AT32F4作为打印机安装驱动在电脑上,然后接收office等软件的打印信息,由AT32f4控制打印机打印数据,我不知道AT32F4打印设备在电脑上是作为USB设备还是虚拟串口进行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机是由AT32F控制的,AT32F4作为打印机安装驱动在电脑上,然后接收office等软件的打印信息,由AT32f4 ...

楼上文档不说有吗, PC-Pr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