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密特触发器教学,看看国内模电教育落后西方20年!

楼主(2020-08-02):
大家可以到B网站搜索985重点大学的上课录像,专门看看施密特触发器--迟滞比较器的教学过程。

下面给出超级经典的上课PPT截图。

首先要强调一点,如果你去翻199x年之前的教材,那么上面的PPT正确无比----所谓的正确,仅仅是指199X年之前的教材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2000年以后,再这样说就是错误的了!!!!!

国外许多教材为了强调这个【历史错误】,特地在教材上画了个大红叉,以示警戒!!!

注意:下图中这个教材截图中的红×,不是我画的,是教材本身就有的。

现在是2020年了 ,国内大学还在给学生传输错误的知识,而国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修正过来了,这是不是证明比人家落后20年???

@xukun977 :那第二张图打个X的,也是错的吗?谢谢!!!
@madboy21 :是个Z曲线
第一张图我是搞不清是对是错?如果是错,那对的在哪?谢谢!!!
不错不错,1很棒的轮感叹按时大大大声道
好的,知道了

楼主:
为何顶楼那个图是错误的???

原因是诸如迟滞环之类的闭合曲线,是需要有储能元件参与才能完成的任务,顶楼的纯电阻+理想运放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

下图是NTC负温度热敏电阻的特性曲线,很明显,低频直流时候是一条直线,频率较高才出现闭环,这就间接地证明了上面的结论。

网友A:
相关“经典图示”没有原则性错误(那些都是原理性示意图)。

理论上具体可以采用运放一阶模型进行一维相空间分析,而实验也基本验证了相关分析。

关于类似问题,本论坛早有相关论述,感兴趣可以翻看相关帖子。

网友A:
LZ这种弄个洋书截图之类的断章取义之伎俩并不新鲜,纯属忽悠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种弄个洋书截图之类的断章取义之伎俩并不新鲜,纯属忽悠而已!

你那个血糖,抄的是俄国的书,难道不是洋书??

相空间分析,这本书,是老的嘁哩喀喳,老掉牙了。

而老夫我看的是伯克利2019年最新教材。

21血糖里面的帖子,一大半都是直接复制粘贴洋书:

自己抄的挺欢畅,一转脸跑来讥笑人家看洋书,这个搞笑技术从哪学的???只许你抄洋书,别人就不行?

网友B:
这个电路用过很多,但限于单电源以及 Ut是直流的情况。

网友C:
楼主似乎在 胡说
一楼 第一张图没有看到什么错误

第二张图,至少在 1986 年之前, 如果是关于 运放迟滞比较器, 在中国 也是 错误的。

网友C:
楼主一楼的 第二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似乎在 胡说
一楼 第一张图没有看到什么错误

你要能看出错误,那我这个帖子就发的毫无价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能看出错误,那我这个帖子就发的毫无价值了。

就我在一楼看到的理解,你的意思是说 白皮 在 九十年代末 才发现第二张图的这个错误。
   至少在 1986 年我读 模电课本 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肯定没有这个错误了。

第一张图 , 如果是 二楼 教授说的 理想运放, 我真没有看出来什么错误。  看样子 我 可能需要回个炉,搬个凳子,坐等 教授上个课 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在一楼看到的理解,你的意思是说 白皮 在 九十年代末 才发现第二张图的这个错误。
   至少在 1986 年 ...

既然把话说的这么绝,那么请你给出证据:中国哪本国产书,在1986年就能正确分析施密特触发器的????????????

【至少在 1986 年我读 模电课本 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肯定没有这个错误了。】

我们只想看证据,不想口舌之争了,大热天的,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把话说的这么绝,那么请你给出证据:中国哪本国产书,在1986年就能正确分析施密特触发 ...

86年的课本,估计早就打成纸浆或者烧掉了。也不用说拿出什么其他证据,你一楼的第一张图,我还是没有看出来错误,麻烦教授讲个课说说这个错误。    本人毕业三十几年了,**中没有经历过 模电 额外的继续再教育,一楼的运放电路,刚才随便找了几组具体阻值和输入电压,没有计算出第二张图。 -- 这个算不算证据?
   你先把 第一张图其他的 错误 说出来吧, 二楼的那个 需要有储能元件参与 的论断说服不了我。  纯电阻 + 理想运放,可以得出 一楼第一张图,简单计算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仿真一下,应该也是一样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年的课本,估计早就打成纸浆或者烧掉了。也不用说拿出什么其他证据,你一楼的第一张图,我还是没有看出 ...

一个人混迹于论坛,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
像你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妄下结论,让人感觉你不靠谱。

即便课本画成灰了,也得有个书名,有个作者吧?叫你上证据,就找各种理由搪塞,太没意思了。

网友C:
刚才用笨办法计算第一张图电路的结果:
一组:R1=R2, Vcc=Vee=10V
             Ui = -10、 -6、  -3、0、+4.9、+5.1、+10V 逐渐升高,输出 +10、+10、+10、+10、+10、 -10、 -10V
         反过来 +10、+6、+3、0、 -4.9、 -5.1、 -10V  逐渐降低,输出 -10、  -10、 -10、 -10、 -10、+10、+1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人混迹于论坛,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
像你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妄下结论,让人感觉你不靠谱。

三十几年了,应该没几个人能记住。现在能记得住的 课本作者 只有 微机原理(?? 具体课本名忘了)的 王长胤,其他全忘光了。

14楼是我的计算,你先看看 是否与第一张图有 不相符的。

我再说一次,第一张图,我不认为有错。  你 拿出说它是 错误 的证据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人混迹于论坛,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
像你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妄下结论,让人感觉你不靠谱。

话说,教授应该比我年轻不少,能 记住 高三 语文或者数学课本的 作者名字吗???

或者是 能 记住 大一 英语或者高数 课本的 作者名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人混迹于论坛,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
像你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妄下结论,让人感觉你不靠谱。

教授可以再看看 14楼 的计算,与 第二张图相同吗?
如果 9x 年之前甚至到现在,中国这个教育是错的,我怎么就 不认为 第二张图是正确的呢(当然不考虑那个红色的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教授应该比我年轻不少,能 记住 高三 语文或者数学课本的 作者名字吗??? ...

不要在别人倚老卖老,年纪和学识之间,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年龄只是爬烟囱的时间轴,年龄大的早爬几天,年幼的晚几天。

你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中学课本上一般不会写作者名字的,因为是一堆人东拼西凑而成,所以只能写某某小组,最多在课本序言中把这些人名字列一遍。
而大学课本,一般都是由一两个人编写而成,人少当然可以在封面上写作者姓名。
大学和中学不一样,你不要混为一谈。

正确的电压传递特征应该是这样的(示波器李沙育模式观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在别人倚老卖老,年纪和学识之间,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年龄只是爬烟囱的时间轴,年龄大的早爬几天,年 ...

不要纠缠名字什么的,无关痛痒(可能是 华工版的吧,毕业时课本全扔了)。  我也不说其他什么了,我的确是读的一个很渣的学校。   你还是把 第一张图 哪里错了 亮出来吧。   我还是没有看出来哪错了,听你讲课。
      不要啰嗦二楼的什么 储能元件,几个月之前,你肯定在理解 电感 这个储能元件上 有误区 (这里劝你一句,还是只讲第一张图的错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在别人倚老卖老,年纪和学识之间,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年龄只是爬烟囱的时间轴,年龄大的早爬几天,年 ...

不应该是类似 这个样子吗?   你的图 穿过 零点,输入输出都为零,你觉得是迟滞曲线?   可能会笑掉人大牙的... ...

网友A:
下图才是本质性错误的:

网友A:
首先,左右都反了。

相关电路是双稳态电路,上下那两根横线是一定输入下的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线。中间的那条斜线是不稳定的,不可能稳定驻留。

对于某一输入和初态,输出只会从非稳定点移动至稳定点(上下移动),而且会迅速移动(特别是近似理想情况)。

网友A:
施密特触发器相关的那些“经典图示”没有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抑或是直观)都应证了那些相应关系。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或类似问题),此坛早有系统详细的论述,绝不是新鲜事儿。LZ关于这些东西的忽悠也不是一两次了。如果有人对相关问题感兴趣,可以看看早前的一系列帖子。有一点是肯定的,搞懂这些东西既可以长点知识,还可以防止被忽悠了。

楼主:
和外行聊天,不但学不到东西,血压还噗噗上升,不撤退小心脏受不了。

网友D:
你可能理解错了,迟滞比较器不需要什么储能元件,它不是延时电路,第二个图在国内也是错的他和第一个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理解错了,迟滞比较器不需要什么储能元件,它不是延时电路,第二个图在国内也是错的他和第一个不同。 ...

什么叫资深老师???学生的错误认识心理,人家提前就知道了。

我要错了,输1000元*币!!!

去年3月24日,我在微信群里上传过详细定性推导的文档,在微信的【查找聊天记录】中,用关键字【施密特】搜索,会出来个文档,看这个文档,比你看百度百科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能看出错误,那我这个帖子就发的毫无价值了。

再下倒不认为需要储能元件才能完成诸如迟滞环的闭合曲线。还是那句话: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身实验。欢迎拿示波器波形图来打脸。而且下面又搞出个什么负温度热敏电阻的特性曲线。好像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赶脚。这是两个独立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类似 这个样子吗?   你的图 穿过 零点,输入输出都为零,你觉得是迟滞曲线?   可能会笑掉人大牙 ...

看看两者的供电电压!你这样不看清图就乱喷真的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123987 :晕倒,行行,你搞清楚了,我没有搞清白,懒得说了。
@wh6ic :你到底搞没搞清迟滞曲线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理解许教授口中的“累”了。
类似 是什么意思?

网友E:
不要这样动不动就对——赌,在这样下去二姨家要变赌——/场了。我觉得可以由二姨家出面开设个辩论子栏目,输的不要给赢的钱,这样很容易涉嫌违/法、犯-罪。毕竟你们不是雷布斯和董**。改为输的自觉向有关慈善团体捐=献一定数量财物,并在网贴中展示捐/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这样动不动就对——赌,在这样下去二姨家要变赌——/场了。我觉得可以由二姨家出面开设个辩论子栏目, ...

以前说过10万8前次了,论坛上有些同志发言,不负责任,胡吹乱侃、心口开河,误导新手。
使用打赌的方法,起码能让这些同志收敛一点,起码能让这些人说话的时候能思考,三思而后言。
目前打赌是论坛上超级快速的问题解决方式,这也是对付某些喜欢胡搅蛮缠、浑水摸鱼的同志最好方法,这个是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

@wh6ic :不要用仿真,没有说服力。
仿真也好,实制也罢,看波形嘛,是吧。
你先 说说,一楼第一张图 的 电路图 有没有错,再看看要不要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说过10万8前次了,论坛上有些同志发言,不负责任,胡吹乱侃、心口开河,误导新手。
使用打赌的方法 ...

人家不接你这对=赌的茬儿你还不是干瞪眼?!所以我的意思还是由官方出面组织一下比较好。我这个也算是有建设性的意见了吧?那个垃圾T恤倒是给我来一件啊!

网友F:
画×的那个图确实有错
这种电路分为同向端输入迟滞比较器和反向端输入迟滞比较器,他们的曲线和电路是不同的,有个别资料把电路和曲线对应错了,那个英文的没有给出电路图,无法判断,但是图中翻转点在 V+ V-  应为 kV+ kV- 输出正反最大输出电压(一般不是电源电压)图中标为 East,按习惯应标为+Vmax -Vmax,轨对轨运放的话可接近电源电压,如果运放内部有输入保护的话(目前大多数运放带内部输入保护特别是CMOS运放)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不管你们说的谁对谁错,反正中国的电子技术落后是很显然的,楼主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否则干嘛连个芯片都弄不出来,有本事华为不要依靠台积电,三星,自己造芯片。
到那时候,我想那会可能楼主就不会这么说本国教材垃圾了,到目前为止,还是老老实实学习西方技术吧,扯来扯去干嘛。。
落后西方的是很显然,不用争。你看哪个教材是中国的,也就语文,政治毛概是国产,物化生等技术学科都是国外,可悲~~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管你们说的谁对谁错,反正中国的电子技术落后是很显然的,楼主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否则干嘛连个芯片都弄 ...

“否则干嘛连个芯片都弄不出来,有本事华为不要依靠台积电,三星,自己造芯片”
“你看哪个教材是中国的,也就语文,政治毛概是国产,物化生等技术学科都是国外,可悲~~”

在头条出现这种言论,觉得很正常
在二姨出现,觉得好可笑

网友I:
我也想知道,图到底怎么错了。
难道是因为没用斜线?

迟滞电路一定要储能元件,我也不理解,
这个运放电路,哪个是储能元件?

但 xu 教授就是不直接讲课,
而是说:跟你们这些外行说话,真费心脏。

我从 xu 教授这里,没有学到任何知识,
倒是觉得这种说话技巧很高明,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知道,图到底怎么错了。
难道是因为没用斜线?

俗称“吊起来卖”。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否则干嘛连个芯片都弄不出来,有本事华为不要依靠台积电,三星,自己造芯片”
“你看哪个教材是中国的 ...

说的阿姨家的都是科学家一样,搞笑了。

网友J:
还是很疑惑,请教徐老师,第一张图,理想运放配电阻做的VI/VO迟滞曲线示意图错在哪?就是section113-2 113-3这个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还是很疑惑,请教徐老师,第一张图,理想运放配电阻做的VI/VO迟滞曲线示意图错在哪?就是section113-2 113- ...

以后把 xu 教授的话当耳旁风,让他自己嗨就行了。
21需要这样的人提升发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很疑惑,请教徐老师,第一张图,理想运放配电阻做的VI/VO迟滞曲线示意图错在哪?就是section113-2 113- ...

这个知识点,需要系统性地学习一遍才能熟悉个大概,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
鉴于本人以前就相关话题发过一大把帖子,而且在群里发过专门的定性分析文档,现在不想再扯了,老是重复以往的故事,没意思。

找本专业点的书籍看看吧。

下图是最常见的用两个三极管实现的施密特的VTC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后把 xu 教授的话当耳旁风,让他自己嗨就行了。
21需要这样的人提升发帖量。

在论坛上,别人不欠你什么东西,想让别人跟你说什么原理,正常人是虚心请教,起码有个态度。

像你和上面那个fx,说话阴阳怪气,讥讽嘲弄,通过这种态度请教问题,除非对方有病才会讲给你听。
上面叫122的网友说话方式,是你学习的模板。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吧?

网友K:
楼主第一个图没问题,示波器ch1测量输入三角波,CH2测量输出,就可以得到第一个图。当然如果采用瞬时眼光看其实是正扫描线和负扫描线的叠加;但是不是44楼图z字型,而是垂直变化的。44楼不是运放电路的,但是从图上看,输入3.5v,对应输出是3个值,对于电子电路来说不可能

网友L:
能否告知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楼主:
教育差距之大,估计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悬殊。

人家的本科生电路分析课上,居然讲述混沌现象了,而且还不是空空泛谈,而是深入研究。
例如靠鼻子振荡器,整个论坛有几个人研究过其混沌的?大多数人都是懂教科书上那一点,什么振荡频率和起振条件。

网友M:
中国本科教育应该不错的。研究生教育估计不行,诺贝尔医学奖也是看了中医《肘后方》得到灵感,还是老祖宗的东西。

网友N:
我觉得这次xukun977是对的,只是对于1楼的电路,19楼给出的Z字图的左右(或者上下)是反的,

HWM
相关电路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线就是上下两条横线,而“垂直竖线”则是一维相空间内的轨迹线(通常是迅速通过)。这种将不稳定平衡点构成的线也包含在内的“Z”本就不成立,其结果自然是荒谬的。
HWM
那个“Z”是不成立的,其中那条斜线是不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线。其实,这与LZ之前的那个“运放正反馈跟随器”是如出一辙。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这次xukun977是对的,只是对于1楼的电路,19楼给出的Z字图的左右(或者上下)是反的, ...

同相也好,反相也罢,都不是关心的问题
核心问题是VTC是应该开环曲线,不可能得到闭合的迟滞回线之类的形状。

网友A:
关于此类问题,本坛已有详细论述(譬如“正反馈运放跟随器”),想了解相关内容的可以翻看相关帖子。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理论并不深奥,无非是强非线性的分段线性化分析。

这里要强调的是,运放需采用至少一阶动态模型(分析稳定性必然涉及到动态模型),而运放动态模型是基于其内的某些寄生特性。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器件考虑了其动态寄生特性并不等于其就是个“储能器件”,运放显然不是一个储能器件。通常的储能器件以储能为主要功能,且具有与之相应的器件参数(譬如电容和电感量)。

楼主:
我用文字表述的东西,有些人龇牙咧嘴骂人家外行、不懂,貌似非要跑书上摘抄公式才显的高级。

例如这个玩意:

这个文档看着说的挺详细,有理有据的,但实际上还没有我写的文档考虑的周到。
话不在多,在于精。

对于大多数电工,尤其是不做微波、射频的,这两篇**哪个好懂??

楼主:
41楼那个同志,拿现在国家重视的微电子IC设计来说事了,那就围绕本贴主题,说一下IC中是如何设计施密特电路的。

谁能分析一下下图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关于施密特电路的分析方法,据我所知,尽管一般模电教材都会说到这个电路,但几乎没有几本教材能告诉学生分析方法的。

各位要是不信,可以把下面的分析,和康华光等电路教材上的介绍做对比。

施密特电路当然是施密特发明的,最初论文193X年代中用的是真空管,现在普遍用三极管代替了。

所以,下文中用三极管代替真空管,就得到了要分析的施密特触发器:

由于这是个正反馈、非线性电路,所以大学学的那些线性电路理论,统统失效,不能用了。

但是我们可以模仿线性电路分析方法,给出这种的电路的框图:

请注意:图中θe符号的意思,是说这是个非线性模块,而且符号是负的,所以这是个正反馈!!!

根据上图,模仿负反馈框图的分析套路,可以得到下面表达式:

这里有个关键电压Ve,可以对照电路,找找感觉,看看Ve是什么意思。

非线性电路相比于线性电路,恶心点就在于其【电压增益】表达式,和输入或输出有关,这就直接导致不可能得到闭合形式表达式,因为是超越函数。

分子和分母,都以共同的Ve为参数,结合具体电路,可得曲线为:

图中的Vo曲线,直接使用教科书上差分对的结果:

两个曲线在各个Ve点下相除,就得到施密特触发器增益的曲线,以Ve为参数:

当Ve=+-Vo时,红线交于零点,所以相除得到无穷大。

然后转化成关于Vin的曲线:

楼主:
要想知道上图和常见的迟滞回线之间,有什么关系,必须搞清楚一点:就是正∞和负无穷,可以认为是一点:

例如从北极向左出发,使劲往下走,和从相反的反向使劲往下走,到最后都能走到相同的南极点。

这个搞清楚了,就能知道上面那个图,和磁滞回线之间的关系了。

如下图所示,假设曲线从下图右上角开始,运动到A点,但是对于静态曲线,到达A点后就无路可走,此只能依靠电路中的寄生储能元件(例如寄生电感)的作用,做个跳悬崖的举动,从A点跳跃到B点,然后往右走,走到右边,然后回到左下边的那条曲线,往下运动。

以上过程,对应迟滞回线中的一条或者说一个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41楼那个同志,拿现在国家重视的微电子IC设计来说事了,那就围绕本贴主题,说一下IC中是如何设计施密特电 ...

在下以为这个好像(大概率说错了,反正我这论坛水平最差也没什么思想负担)是个什么过零比较(反转)器电路吧。好像没有体现出施密特电路的滞回比较特性。至少这个例子举得不好或者说不典型。

楼主:
有些人肯定会怀疑:你说人家这个曲线是错的,但是这个电路使用将近90年了,难道一直没有发现问题???

原因有二:

一,大多数人使用这个电路,关心的仅仅是跳跃点而已,

所以,尽管这个VTC曲线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只关心跳跃点,数值结果是正确的!!!
但是数值结果正确,不能据此推断出曲线一定是正确的。
好比做应用题,最终答案是对的,但是求解过程有可能是错的,否则数学老师评分太简单了,计算题只看最终结果数据??

站在这个角度看,实验结果验证了理论,貌似理论是对的。

第二个原因是,对于非线性问题,求解闭合形式的答案是困难的,一般都是采用图形化方法。

例如实测下面作图所示的伏安特性曲线,结果是只能测量到两条线,如右图所示:

修改电路参数,甚至测量到“错误结果”,如下图所示,原本是三条线,居然测量到迟滞回线了。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导致这个非常隐蔽的理论问题几十年没有解决,但是电路使用却没有问题。

楼主: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伯克利大学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才解决这个难题:

施密特电压的VTC本应是Z字形曲线,为何动态时候是迟滞回线了??

这个数学证明难度极高,大约50页论文才能说清楚
作者必须是数学家(最起码数学功底要深厚)和电路理论家,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才能完成这种交叉学科的证明。

当然了,问题也不是瞬间解决的,而是从上个世纪5,60年代开始就研究,逐渐积累的结果。

例如以前说的弛张振荡器,普通书上的给的模型和波形:

这个模型回导致突变解,所以根本无法用一个标准形式的微分方程来描述这个电路的动态过程。

要想让这个标准形式存在,可以在图中串联一个小电感,所以说弛张振荡器,表面上看只有一个储能元件,实际上至少需要两个。

网友N:
所以,通常我们“看到”的李萨育曲线,并不一定是真正的VTC曲线,

网友O:
相空间状态转换曲线与VTC 测试条件不同,是两种曲线,不是一码事。不存在什么落后不落后的问题。

网友L:
*******************************************
这是我测量的电路

*******************************************
输入输出信号的波形。这个图不是明了,说明一下。输入信号是2通道,三角波。输出是3通道,矩形波。都是在0V以上。
1通道没有用。

*******************************************
XY模式下的Lissajous图形

*******************************************
没有发现错在哪里,能否指点一下。

@不奇怪 :你讲的的我不太懂。看来故事还挺多。我是针对1楼的内容进行测试的。
你测试的是空间的状态转换曲线。 VTC曲线就不是这么测了。 1.断开R77与运放输出的连接,并在R77断点处加上一个固定电压Vo '. 2.调整Vi,使得运放输出Vo=Vo' . 这时,理论上重新连接断点,电路方程仍然是平衡的(但不一定稳定)。这一组(Vi,Vo)就是VTC上的点。 这跟以前讨论的正反馈跟随器,如出一辙。

楼主:
引用 网友L:
*******************************************
这是我测量的电路

本页61楼,人家总结的挺好---有时候你看到的并非真相,很有可能是假象。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相比较于人们几千年来观察到的现象--重物比轻物下落速度快,就是证明。

就本贴内容而言,你要用仿真器直接扫描,也能观察到类似的曲线。

这里就是仿真以及测量方法错了导致的。

要想看到真实的曲线,要用下面的电路,加一个辅助运放。

其实,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你并不懂。
你这个不过是外部负反馈强行把触发器的状态稳定在“不稳定点”,跟倒立摆、独轮车工作原理一样。

楼主:
实际上不用测试了,直接仿真,结果和实测差不多的。

注意右下角示波器上,显示的是个z

请注意:要想看到干净的曲线,信号源频率不能太高,一般最高100Hz左右,太高了曲线老复杂了:

关于为何要加辅助电路???

凡是学过点《数值分析》的应该知道,只要SPICE使用迭代算法,它就一定不能测量出Z曲线,因为Z曲线中间一段,使用迭代算法就迭代到其它两段线上去了。
具体原因自己搜索牛顿迭代算法原理。

不错,再看看。另外能否告知 那本伯克利教材的名称及作者是谁?多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实际上不用测试了,直接仿真,结果和实测差不多的。

这个电路图中的比较器应该是U2B的电路。回滞特性,带正反馈。
测量点没有错,应该是PR1输入,PR2是输出。

1.本来是测量U2B这个电路特性,但是图中增加了U1A电路,我理解这是给U2B增加了负反馈电路。如果负反馈系数大,U2B就变成了比例放大电路。
这种情况下,应该不能说这是回滞比较器的传输特性曲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L:
*******************************************
这是我测量的电路

两个问题:1、典型的施密特触发放大器电路好像没有R70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加这么个电阻有点奇怪。2、这个波形到底是软件仿真的还是电路实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两个问题:1、典型的施密特触发放大器电路好像没有R70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加这么个电阻有点奇怪。2、这个波 ...

1.这是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是实际使用的电路稍微改动了一下。电阻不奇怪。
2.示波器截图都贴出了,当然是实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L:
1.这是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是实际使用的电路稍微改动了一下。电阻不奇怪。
2.示波器截图都贴出了,当然是 ...

1、可能是我见识少,这个问题就不讨论了。
2、既然实测图都有了,自然是某人被打脸了,至于谁被打脸自己心里应该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L:
*******************************************
这是我测量的电路

降低频率,例如0.1Hz甚至更低,看看结果是不是两条横线,如下图红线所示。

高频是闭合的,低频是不连续离散的,是不是再次证明迟滞特性是动态特征,而非静态特征。

网友L:
引用 网友E:
1、可能是我见识少,这个问题就不讨论了。
2、既然实测图都有了,自然是某人被打脸了,至于谁被打脸自己 ...

没有什么打脸,只是讨论问题。对错还说不定。

网友L:
引用 楼主:
降低频率,例如0.1Hz甚至更低,看看结果是不是两条横线,如下图红线所示。

频率0.1Hz

李萨如图。示波器不是很高级,xy模式下设置不了余辉。仔细看跳变的点,应该是和100Hz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实际上不用测试了,直接仿真,结果和实测差不多的。

这个图我也仿真了,在输入信号幅度比较大,传输曲线是这样的。

在输入信号比较小的时候,传输曲线是一条斜线。输入输出呈现线性关系。

R20和U2B构成的电路是正反馈电路。
如同理想运放本身(放大倍数有限)的特性一样,正反馈电路也有线性区域。
这个电路加上U1A后,U2B正好工作在线性区域。

楼主:
示波器没调好,时间scale向左宁,时间长了就稳定了。

普源这个黑色的背景,看着非常不舒服。

哈哈

网友L: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没调好,时间scale向左宁,时间长了就稳定了。

哈哈,示波器背锅了。这个示波器XY模式下,时基最大能调到50ms。

@xukun977 :知了。看来固纬也有高端货啊。呵呵!
@123987 :MDO-2000系列用着还凑合,当然了,比泰克MDO\MSO比要落后。
@xukun977 :教授怎么能用固纬呐?!觉得配不上您啊!以前单位有个固纬的示波器,用的想砸了它,绝对的垃圾货。可能是那种模拟向数字过渡时段出的一批货。
@xukun977 :时基为YT,可以设置到50s每格。
存储深度太小了?我用的固纬能调到几十秒。

网友L:
扯示波器就跑题了。
65楼电路图,比较器加了负反馈电路,与 通常的回滞比较器电路不一样。传输特性曲线也不一样。
各自的电路与各自的图对应上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混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扯示波器就跑题了。
65楼电路图,比较器加了负反馈电路,与 通常的回滞比较器电路不一样。传输特性曲线也不 ...

你仔细领会人家的设计意图吧,简单地说,是在施密特触发器的传递特征曲线上,加个斜率为-1的直线。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仔细领会人家的设计意图吧,简单地说,是在施密特触发器的传递特征曲线上,加个斜率为-1的直线。

先不关注是不是-1,斜线是可以做到。目的是什么呢?

证明传统的回滞线是错的?
教材名称不知道,你截图不是很多。比较难搞清楚作者的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扯示波器就跑题了。
65楼电路图,比较器加了负反馈电路,与 通常的回滞比较器电路不一样。传输特性曲线也不 ...

我也觉得是这样,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教授这样做的目的好像是便于仿真,或者说使仿真结果向自己的设想靠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搭电路,看波形,最直观,最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不关注是不是-1,斜线是可以做到。目的是什么呢?

证明传统的回滞线是错的?

我晕,我以为点一下就透了,如果模电学的还行的话。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叠加负载线:

按照你的意思,这个红线会改变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晕,我以为点一下就透了,如果模电学的还行的话。

哈哈,没有这样说。

运放本身传输特性曲线就分为线性区域和非线性区域。

施密特触发器,带正反馈,在线性区域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基本上都在非线性区域。所以传输特性曲线是回滞线。

你的测量电路,施密特触发器+负反馈,可以停留在线性区域。如果输入信号大,会跑到非线性区域。仿真模型类似于“Z”线。

那请问大师,施密特触发器的传输特性曲线是回滞线,是“Z”线,还是运放本身传输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没有这样说。

运放本身传输特性曲线就分为线性区域和非线性区域。

正是因为一般人理解不了,所以人家才评价这个电路方案,叫lelegant
随便来个人,扫一眼就懂了,叫老土。

如果让自然观察不到的东西现原形,这种方法最好能理解后**。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是仔细体会理解,而不是一根筋的【纠错】,难以自拔。

这个电路是“照妖镜”,
默默走开

网友N:
人们都说兔子性格温顺,从来没见过兔子咬人,但又有人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那你觉得兔子到底咬不咬人?能不能用兔子代替看门狗?

网友N:
现在说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常识,

要是很久以前这样说,人们会认为你 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所以要让人们转变思想,需要证据,更需要时间,

楼主:
不管你去翻什么书,例如佛朗哥的《基于运算放大器。。。。》9.3节,还是清华大学上课视频,施密特触发器电路都说的非常简单,就是让学生记住这个迟滞回线就OK了,具体的工作机理根本就没说。

为何一般情况下扫不出来正确的曲线?
因为输入激励,不管是三角和正弦,在开始一段时间都是单调增加的,假设曲线从最左下角开始随着输入电压增加而增加,走到Z字横线的尽头,输入电压继续增加,那就完蛋了,理论上这个电压应该减小,才能走出正确的Z字曲线,所以要设计个电路,让它在需要转弯的时候,自动转弯。

楼主:
这样讲,可能有人听不懂,再具体一点。

首先别说施密特触发器了,先说一说电阻的伏安特性是怎么来的???

不管用拿着方法,本质上都是加一个电压,测到一个电流,于是确定伏安平面上个点。
测了很多点,连点成线,近似得到了整个平面。

电阻是单端口器件的典型,拓展到双端口的情形,典型例子是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这个曲线是怎么扫出来的?

给个基极一个电流信号,然后扫描VCE,每个VCE对应一个IC,连点成线,就得到了某个IB下的输出特性曲线。

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是单调的,闭着眼乱扫VCE,怎么着都能扫出一条线,但是施密特的特征曲线不是单调的,乱扫就不行了。

怎样得到正确的曲线???

假设我想确定施密特触发器最中间那一点(然后连点成线),怎么得到呢???
(为了能看清楚了,这个点画的非常夸张,成个圆了。)

方法非常简单,加个过原点的负载线就行了,大二模电课说的可详细了,此处略去100字。

和测量一簇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方法雷同,我上下移动这条负载线,是不是得到了很多个相交点(就是工作点)????

把所有的这些点连起来,连点成线,不就得到了施密特触发器的正确的特性曲线。

那么如何设计电路,让这个负载能上下移动呢?

如下图所示,上下移动这个活,是由电压源U完成的,当U为零时,Vout=-Vin,此时得到坐标原点处的施密特曲线,对于其它U,得到其它地方的曲线。

楼主:
同志们想想,为和曲线斜率是负的?正的行不行?

如上图所示,正斜率会导致负载线和施密特触发器的曲线,有多个交点,这就不确定,没有唯一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才是本质性错误的:

这个楼层还说Z本质上错误的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现在承认是存在的,理论就能得出了。

难怪有版主评论这个变色龙-----把不要Face技术发挥到了极致!!!

人一不要face,真是天下无敌!

网友P:
这个记得貌似是分析正反馈loopgain 条件下对传输特性的影响,施密特最早的论文就分析过了,不过是基于真空管。正反馈闭环增益G=A/(1-AB),当正反馈loopgain大于1时得到类似Z字形的传输曲线, loopgain回到1就是斜率为无穷大的垂直线。说白了在状态转换前,电路中间经历一个非稳态,运放跳出饱和区,增益是有限的,但是输入只要变化就会跳变到稳态。教科书不给Z字型,只直接给垂直等效跳变到稳态的特征曲线。大概如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记得貌似是分析正反馈loopgain 条件下对传输特性的影响,施密特最早的论文就分析过了,不过是基于真空 ...

施密特的论文非常短,除了开头和结尾的文字,推导就这一段:

网友P:
引用 楼主:
施密特的论文非常短,除了开头和结尾的文字,推导就这一段:

我也是在某本书上看到提过这个事,没有直接去看施密特的论文。以前翻过详细介绍multivibrator的书提过这事情,多少有点印象而已,可能我说的不严谨哈哈。模电教科书对于诸如振荡器滤波器等专题之类的内容基本是介绍性提一下,国内外大多教科书都一般不会讲的,不小心已展开话题就多了。一本教科书篇幅就那么多,顾此就难免失彼。编教课书和搞电路设计一样都是trade-off的结果。

网友L:
下狠手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样讲,可能有人听不懂,再具体一点。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没有支持某某大师,而反对某某大师的意思。只是单纯讨论问题。
你举例的时候,讲了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我们把IB固定,改变VCE的值,记录IC的值。

同样测施密特触发器的时候,应该在输入端加激励信号,测量记录输出信号。
激励可以调整,输出应该只能由施密特触发器电路本身决定,这是合理的。

现在将输入输出之间,加了另外电路,可以说是加另外的约束条件。
这样的测量合理吗?
如果这样测量合理,那92楼合理吗?(92楼是来搞笑的)

怎么才是合理的测量?

楼主:
大师的这个回答,太太太太专业了

“请问什么叫运放的“静态”,什么叫运放的“动态”?”

相关静态和动态模型之前都给出过,可以参考一下。

“什么时候应该用“静态”,什么时候该用“动态”?”

严格意义上都需要使用动态分析,只是在一定前提下(譬如知晓负反馈稳定性)可以仅考虑静态。“虚短”“虚断”分析就是静态分析。

“真实的运放有“静态”吗?”

真实的运放肯定是动态的。

“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有时候忽视“动态”而直接使用“静态”下得出来的特性?”

简化分析而已,但其必有前提条件。

“这一切用电路基础知识和模拟电路知识解释不了吗,需要更“高级”的概念才能解释?”

电路基础理论中包含一些相关基础知识。当然,要深入研究需要一些更全面系统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