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锂电池升压升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8-02):
Boost 或者推挽

网友B:
首先要这粒电池 能放出来大于 10A 的电流
2.5x10cm 的PCB尺寸没有问题,足够。  电流比较大,需要外扩MOS管。

网友C:
大小够的,找各外置MOS的升压芯片,TI或者MPS,都有,外置MOS的,帮助散热

网友D:
18650的电池,不能以如此大的电流放电的。

网友B(点评):
有几种 动力电池,18650 封装的,可以出 10A~15A 电流,特制高倍率的可以做到5C出 20A 以上,再高的就少见了。 四轴飞行器电池,大多是 高倍率的,有的几分钟就放光了,支持超过 10C。 18650 封装 高倍率的 市场上的确难找。

楼主:
您好,咨询下这个电流是如何算的?如何调大小的???谢谢

楼主:
咨询下各位大神,这里面的R10、R12、R13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