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ouble型数据精度

楼主(2020-08-02):
在用F28335进行double型数据的运算时,从Expression串口中观察到的数据只有7位有效数字,是double型数据就只保留7位有效数字进行计算吗

网友A:
先请了解一下数据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6-1-1.html

我用的F28035,工程中有两个文件定义数据类型,其中一个CLA的,unsigned char 定义成Uint8,有问题,跟文档不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F28035,工程中有两个文件定义数据类型,其中一个CLA的,unsigned char 定义成Uint8,有问题,跟文 ...

你的意思是没有uchar是吧  最小的也是16bit的吗

@zuoanhuafeng :恩 DSP的数据类型比较多 复杂一些
那份文档中讲了怎么使用8bit数据,但不是这样重定义Uint8就行了,所以这样写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