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发现一个中断奇怪的现象,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2020-08-02):
#include "ML51.h"
unsigned char c;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SCON&SET_BIT0)==SET_BIT0)
        {
                c = SBUF;
                SBUF = c;
                clr_SCON_RI;
        }
                P03 ^= 1;
}

void main (void)
{

        MFP_P03_GPIO;
        P03_PUSHPULL_MODE;
        /**
        For UART0 P0.5 asTXD output setting
        * include uart.c in Common Setting for UART0
        */
        MFP_P31_UART0_TXD;                              /* set P3.1 and P3.0 as Quasi mode for UART0 trasnfer */
        MFP_P30_UART0_RXD;
        P31_QUASI_MODE;
        P30_QUASI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UART_Interrupt_Enable(UART0,Enabl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while(1)
        {
        }

}
注意中断函数,P03 ^= 1; 只能被执行一次,不知道为何。而把P03 ^= 1;放到前面判断的大括号里就可以运行到了,否则,只能被运行到一次就不再到这个位置了。这说明一个问题

楼主:
什么问题呢,当中断连续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执行完,可能就二次进入中断了

楼主:
因为你前面已经清理掉了中断标识,所以就可以二次响应中断信号。

楼主:
经过测试还是不行的,那么怎么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经过试验,只有全部放到判断里,才能正常运行,好奇怪啊,有人知道为何吗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SCON&SET_BIT0)==SET_BIT0)
        {

                c = SBUF;
                SBUF = c;
                P03 ^= 1;
                clr_SCON_RI;
        }
}

楼主:
#include "ML51.h"
unsigned char c;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SCON&SET_BIT0)==SET_BIT0)
        {

                c = SBUF;
                SBUF = c;
                P03 ^= 1;
                clr_SCON_RI;
        }
}

void main (void)
{
        //LED端口初始化为数字输出推挽模式
        MFP_P03_GPIO;
        P03_PUSHPULL_MODE;
        /**
        For UART0 P0.5 asTXD output setting
        * include uart.c in Common Setting for UART0
        */
        MFP_P31_UART0_TXD;                              /* set P3.1 and P3.0 as Quasi mode for UART0 trasnfer */
        MFP_P30_UART0_RXD;
        P31_QUASI_MODE;
        P30_QUASI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启用串口0中断,并开启全局中断
        UART_Interrupt_Enable(UART0,Enabl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while(1)
        {
        }

}

网友A:
试了一下,刚开始以为是楼主没处理发送中断。。结果不是 啊,好奇怪。

#include "ML51.h"
unsigned char c;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SCON&SET_BIT0)==SET_BIT0)
        {
                c = SBUF;
                SBUF = c;
                clr_SCON_RI;
        }
        else if((SCON&SET_BIT1)==SET_BIT1)
        {
                clr_SCON_TI;
                P03 ^= 1;
        }
}

void main (void)
{
        //LED端口初始化为数字输出推挽模式
        MFP_P03_GPIO;
        P03_PUSHPULL_MODE;
        /**
        For UART0 P0.5 asTXD output setting
        * include uart.c in Common Setting for UART0
        */
        MFP_P31_UART0_TXD;                              /* set P3.1 and P3.0 as Quasi mode for UART0 trasnfer */
        MFP_P30_UART0_RXD;
        P31_QUASI_MODE;
        P30_QUASI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启用串口0中断,并开启全局中断
        UART_Interrupt_Enable(UART0,Enabl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while(1)
        {
        }

}

网友B:
8051有ti 中斷及ri中斷。
傳送後也要清ti flag.
void Uart0_SendChar(unsigned char Udat)
{
        DISABLE_UART0_INTERRUPT;
        SBUF=Udat;                //蔚猁楷冞腔杅擂溫揹諳杅擂遣喳
        while(!TI);                //脹渾楷冞俇傖
  TI=0;         //錨TI楷冞俇傖梓暮
  ENABLE_UART0_INTERR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