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K3399_Android7.1_MPI_Demo_说 明

楼主:
1 mpi_multi_test 简介
mpi_multi_test 是基于 mpp api 接口开发的测试 demo。 Mpp api 是 Rockchip 算法组新
开发的一套编解码 api。 mpi_multi_test 支持同时多分辨率的多路编码和多路解码, 只需要修改
传递的参数。
接口支持:
 h264 和 jpeg 编码
 mpeg2,mpeg4,h263,h264,h265,vp8,vp9,avs+解码
2 mpi_multi_test 编译
2.1 mpi_multi_test 源码路径
多路编解码 demo 源码路径: external/mpp-demo。 重要源码目录说明:
├── build
│ ├── android
│ │ ├── android.toolchain.cmake 编译规则文件
│ │ ├── ARM
│ │ │ ├── make-Android.bash 编译脚本文件
├── doc 说明文档
├── inc 头文件
├── mpp 编解码基础库文件
├── osal 系统层文件
├── test
│ ├── mpi_multi_test.c 多路编解码 demo 源码
├── tools 调试分析工具
├── utils 公用方法文件
2.2 mpi_multi_test 源码编译OMX_RK_VIDEO_CodingKhronosExtensions = 0x6F000000, /**< Reserved region for
introducing Khronos Standard Extensions */
OMX_RK_VIDEO_CodingVendorStartUnused = 0x7F000000, /**< Reserved region for
introducing Vendor Extensions */
OMX_RK_VIDEO_CodingMax = 0x7FFFFFFF
} OMX_RK_VIDEO_CODINGTYPE;
测试多分辨率的多路 H264 解码(丢弃解码后的数据, 排除 io 性能影响解码) :
./mpi_multi_test {i=/data/640x480.h264:w=640:h=360:t=7:p=10:q=1}
{i=/data/1280x720.h264: w=1280:h=720:t=7:p=1:q=1} {i=/data/1920x1080.h264:
w=1920:h=1080:t=7:p=1:q=1}
mpi_multi_test 多路解码是通过创建多个线程来实现解码, 每路解码里面又分为两个线程:
send packet 线程和 get frame 线程。
Send packet 线程: 调用 decode_sendstream 将待解码的 packet 传入给解码器, Pack
et 不需要外部分帧, mpp 内部会自行组帧。
Get frame 线程: 调用 decode_getframe 从解码器获取解码后的 frame, decode_getfr
ame 为阻塞接口, 还未能获取到 frame 时阻塞。
3.2 解码逻辑
如何判断解码全部结束?
送解码时依赖的 packet 结构是 struct VideoPacket_t, 通过设置 VideoPacket_t 的
nFlags 成员在 packet 中打上结束标志, 在解码到最后一帧时 decode_getframe 会返回 -1011
作为标识。
3.3 宽高对齐
以输入源为 1080p 为例:
1. H264 解码后, 输出的图像宽 1920 高 1088(h264 宽高均 16 对齐);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H265 解码后, 输出的图像宽 2160 高 1088(h265 宽 256 对齐, 高 1088 对齐);
4 多路编码
4.1 mpi_multi_test 使用和参数说明
测试多分辨率的多路 H264 编码:(写文件)
./ mpi_multi_test
{i=/data/640x480.yUV:o=/data/640x480.yuv.h264:w=640:h=480:f=4:n=100:t=7:p=1:q=2:r=1}
{i=/data/1280x720.yuv:o=/data/1280x720.yuv.h264:w=1280:h=720:f=4:n=100:t=7:p=1:q=2:
r=1}
{i=/data/1920x1080.yuv:o=/data/1920x1080.yuv.h264:w=1920:h=1080:f=4:n=100:t=7:p=1:
q=2:r=1}
参数说明:(参数之间用:隔开)
i 指定待编码的文件
o 指定报错解码后的文件(当测试 vpu 解码性能时, 不需要填, 排除写 flash 影响)
w 视频宽
h 视频高
p 同时几路编码, p=1 表示一路编码
q 编码或者解码, q=1 表示解码, q=2 表示编码
t 指定编码后协议类型, 7 代表的是 H.264, 8 代表的是 JPEG, 参考 2.1 章节说明
r 指定编码 rc_mode, 0 为 VBR, 1 为 CBR。 参考 4.3 章节说明
f 是输入图像的格式, 当原始数据为 YUV420P 格式时, f 设为 4; 原始数据为 NV12 时,
f 设置为 5。 具体指出以下几种:
typedef enum {
MPP_FMT_YUV420SP = MPP_FRAME_FMT_YUV, /* YYYY... UV... (NV12) */
MPP_FMT_YUV420SP_10BIT,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PP_FMT_yuv422SP, /* YYYY... UVUV... (Nv24) */
MPP_FMT_YUV422SP_10BIT, ///< Not part of ABI
MPP_FMT_YUV420P, /* YYYY... U...V... (I420) */
MPP_FMT_YUV420SP_VU, /* YYYY... VUVUVU... (NV21) */
MPP_FMT_YUV422P, /* YYYY... UU...VV...(422P) */
MPP_FMT_YUV422SP_VU, /* YYYY... VUVUVU... (NV42) */
MPP_FMT_YUV422_YUYV, /* YUYVYUYV... (YUY2) */
MPP_FMT_YUV422_UYVY, /* UYVYUYVY... (UYVY) */
MPP_FMT_YUV400SP, /* YYYY... */
MPP_FMT_YUV440SP, /* YYYY... UVUV... */
MPP_FMT_YUV411SP, /* YYYY... UV... */
MPP_FMT_YUV444SP, /* YYYY... UVUVUVUV... */
MPP_FMT_YUV_BUTT,
MPP_FMT_RGB565 = MPP_FRAME_FMT_RGB, /* 16-bit RGB */
MPP_FMT_BGR565, /* 16-bit RGB */
MPP_FMT_RGB555, /* 15-bit RGB */
MPP_FMT_BGR555, /* 15-bit RGB */
MPP_FMT_RGB444, /* 12-bit RGB */
MPP_FMT_BGR444, /* 12-bit RGB */
MPP_FMT_RGB888, /* 24-bit RGB */
MPP_FMT_BGR888, /* 24-bit RGB */
MPP_FMT_RGB101010, /* 30-bit RGB */
MPP_FMT_BGR101010, /* 30-bit RGB */
MPP_FMT_ARGB8888, /* 32-bit RGB */
MPP_FMT_ABGR8888, /* 32-bit RGB */
MPP_FMT_RGB_BUTT,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simliar to I420, but Pixels are grouped in macroblocks of 8x4 size */
MPP_FMT_YUV420_8Z4 = MPP_FRAME_FMT_COMPLEX,
/* The end of the formats have a complex layout */
MPP_FMT_COMPLEX_BUTT,
MPP_FMT_BUTT = MPP_FMT_COMPLEX_BUTT,
} MppFrameFormat;
测试多分辨率的多路 H264 编码(丢弃编码后的数据, 排除 io 性能影响解码) :
./ mpi_multi_test {i=/data/640x480.yuv:w=640:h=480:f=4:n=100:t=7:p=1:q=2:r=1}
{i=/data/1280x720.yuv:w=1280:h=720:f=4:n=100:t=7:p=1:q=2:r=1}
{i=/data/1920x1080.yuv:w=1920:h=1080:f=4:n=100:t=7:p=1:q=2:r=1}
4.2 编码逻辑
编码 h264, 在调用 test_mpp_preprare 后会生成 sps 和 pps, 这两个辅助说明信息在后
续解码时会用到, 缺少 sps 和 pps 无法解码。
编码只有一个 encode 接口需要调用, 每次调用输入一帧图像的同时获取一帧输出。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3 码率控制
编码时的码率控制通过调用 test_mpp_setup 接口来设定。 编码时, 根据实际需求修改码率
等参数, 修改 mpi_multi_test.c 文件 test_mpp_setup 函数里面的参数赋值。
typedef struct MppEncRcCfg_t {
RK_U32 change;
/*
* rc_mode - rate control mode
* *
mpp provide two rate control mode:
* *
Constant Bit Rate (CBR) mode
* - paramter 'bps*' define target bps
* - paramter quality and qp will not take effect
* *
Variable Bit Rate (VBR) mode
* - paramter 'quality' define 5 quality levels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 paramter 'bps*' is used as reference but not strict condition
* - special Constant QP (CQP) mode is under VBR mode
* CQP mode will work with qp in CodecCfg. But only use for test
* *
default: CBR
*/
MppEncRcMode rc_mode;
/*
* quality - quality parameter, only takes effect in VBR mode
* *
Mpp does not give the direct parameter in dIFferent protocol.
* *
Mpp provide total 5 quality level:
* Worst - worse - Medium - better - best
* *
extra CQP level means special constant-qp (CQP) mode
* *
default value: Medium
*/
MppEncRcQuality quality;
/*
* bit rate parameters
* mpp gives three bit rate control parameter for control
* bps_target - target bit rate, unit: bit per second
* bps_max - maximun bit rate, unit: bit per second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bps_min - minimun bit rate, unit: bit per second
* if user need constant bit rate set parameters to the similar value
* if user need variable bit rate set parameters as they need
*/
RK_S32 bps_target;
RK_S32 bps_max;
RK_S32 bps_min;
/*
* frame rate parameters have great effect on rate control
* *
fps_in_flex
* 0 - fix input frame rate
* 1 - variable input frame rate
* *
fps_in_num
* input frame rate numerator, if 0 then default 30
* *
fps_in_denorm
* input frame rate denorminator, if 0 then default 1
* *
fps_out_flex
* 0 - fix output frame rate
* 1 - variable output frame rate
* *
fps_out_num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output frame rate numerator, if 0 then default 30
* *
fps_out_denorm
* output frame rate denorminator, if 0 then default 1
*/
RK_S32 fps_in_flex;
RK_S32 fps_in_num;
RK_S32 fps_in_denorm;
RK_S32 fps_out_flex;
RK_S32 fps_out_num;
RK_S32 fps_out_denorm;
/*
* gop - group of picture, gap between Intra frame
* 0 for only 1 I frame the rest are all P frames
* 1 for all I frame
* 2 for I P I P I P
* 3 for I P P I P P
* etc...
*/
RK_S32 gop;
/*
* skip_cnt - max continuous frame skip count
* 0 - frame skip is not allow
*/
RK_S32 skip_cnt;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MppEncRcCfg;
rc_mode 可选固定 VBR 模式或 CBR 模式。 CBR mode 是固定码率, VBR mode 是变码率。
测试 demo 里面用的是 CBR 固定码率, 实际使用一般建议用 VBR 模式。
5 多路解码和编码
5.1 mpi_multi_test 使用
测试多分辨率的多路 H264 编解码:(写文件)
./ mpi_multi_test
{i=/data/1280x720.yuv:o=/data/1280x720.yuv.h264:w=1280:h=720:f=0:n=100:t=7:p=1:
q=2}
{i=/data/1920x1080.yuv:o=/data/1920x1080.yuv.h264:w=1920:h=1080:f=0:n=100:t=7:p
=1:q=2}
{i=/data/1920x1080.h264:o=/data/1920x1080.h264.yuv:w=1920:h=1080:t=7:p=1:q=1:r
=1}
测试多分辨率的多路 H264 编解码:(丢弃编解码后的数据, 排除 io 性能影响解码)
./ mpi_multi_test {i=/data/1280x720.yuv:w=1280:h=720:f=0:n=100:t=7:p=1:q=2}
{i=/data/1920x1080.yuv:w=1920:h=1080:f=0:n=100:t=7:p=1:q=2}
{i=/data/1920x1080.h264:w=1920:h=1080:t=7:p=1:q=1:r=1}
5.2 多路编解码自动化测试
多路编解码测试可以参考 mpp_test.sh 脚本:
./mpp_test.sh 1 ---decode_bench is not save yuv file
./mpp_test.sh 2 ---decode_bench_save_file is save yuv file
./mpp_test.sh 3 ---encode_bench is not save yuv file
./mpp_test.sh 4 ---encode_bench_save_file is save h264 file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pp_test.sh 5 ---decode_4K_bench is not save yuv file
./mpp_test.sh 6 ---mpi_test_bench is all-around test
测试帧率 log:
编译命令
cd external/mpp-demo/build/android/arm/
./make-Android.bash
编译完成后, 会生成 so 库和可执行文件:
test/mpi_multi_test
mpp/legacy/libvpu.so
mpp/libmpp.so
2.3 推送 so 库和可执行文件到 3399 开发板
adb root;adb disable-verity;adb reboot
adb root;adb remount
adb push mpi_multi_test /system/bin/
adb push libvpu.so /system/lib/
adb push libmpp.so /system/lib/
adb shell sync
3 多路解码
3.1 Mpi_multi_test 使用和参数说明
测试多分辨率的多路 H264 解码(写文件) :
./mpi_multi_test
{i=/data/640x480.h264:o=/data/640x360.h264.yuv:w=640:h=360:t=7:p=10:q=1}
{i=/data/1280x720.h264:o=/data/1280x720.h264.yuv:w=1280:h=720:t=7:p=1:q=1}
{i=/data/1920x1080.h264:o=/data/1920x1080.h264.yuv:w=1920:h=1080:t=7:p=1:q=1}

网友A(2020-08-03):
这是硬件编解码?效率提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