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物联网网关变量的数据类型

楼主(2020-08-02):
佰马工业物联网网关“配置软件”中,变量的数据类型与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变量比较类似,主要有短整型、有符号短整型、长整形、有符号长整型、单精度实型变量、双精度实型变量、字符串型变量等。具休介绍如下:
●短整型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无符号短整数型变量,用于表示无符号的短整型数据,取值范围0~65535。
●有符号短整型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有符号短整数型变量,用于表示带符号的短整型数据,取值范围-32768~32767。
●长整型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无符号长整数型变量,用于表示无符号的长整型数据,取值范围0~2^64。
●有符号长整型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有符号长整数型变量,用于表示带符号的长整型数据,取值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
●单精度实型变量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浮点型变量,用于表示浮点(float)型数据,取值范围±3.40282 * E+38,有效值7位。
●双精度实型变量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浮点型变量,用于表示浮点(float)型数据,取值范围±1.7E*E+308,有效值15位。
●字符串型变量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字符串变量,可用于记录一些有特定含义的字符串,如名称,密码等,该类型变量可以进行比较运算和赋值运算。
●布尔型变量
类似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布尔(BOOL)变量,只有0,1两种取值,用于表示一些开关量。
变量定义
选择相应的设备,然后右键点击右侧的变量显示区,出现如下子菜单。

有两种定义变量的方式,如果变量寄存器地址是分散的,不连续的,可以点击“新建变量”来创建单个变量,如果变量寄存器地址是连续的,可以点击“批量增加”来创建多个变量。
变量作为一个对象,其属性分为基本属性、存盘属性、报警属性、量程变换,如下所示。

基本属性有名称、描述、寄存器类型、寄存器地址、数据类型、最小值、最大值、小数位数、读写属性等。
名称:变量在整个数据库中的唯一标志,不可重复。只能以字母开头。
描述:对变量名称的中文注释。
数据类型:变量对应的数据格式。
最小值:变量的最小值。
最大值:变量的最大值。
小数位数:变量值的小数有效位数。
读写属性:变量是否只读。
操作记录:操作时是否记录。
原始值是码值:仅在浮点型有效,指整型数转换为浮点,如选择为单精度浮点型,则表示将寄存器读取的短整型值根据量程和最大最小值转换为单精度浮点。
寄存器类型:不同的通讯规约,寄存器类型不一样,代表读取PLC的数据类型。
寄存器地址:变量对应的PLC中地址。
数据块块号:数据块所在的块号。
数据位:数据位数。

存盘属性有不存盘、定时存盘、存盘周期、数据变化存盘、存盘精度等。主要针对于模拟量输入信号。
不存盘:不保存历史数据。
定时存盘:按照规定的间隔时间存盘。
数据变化存盘:根据设定的精度,达到一定的变化后存盘。

报警属性有模拟量报警设置和开关量报警设置。
报警等级有一般、严重、紧急三种。

量程变换属性有进行量程变化、原始最小值、原始最大值等。
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量程变换:针对模拟量信号进行线性变换用。
原始最小值:PLC采集到的信号最小值。
原始最大值:PLC采集到的信号最大值。
根据变量的实际情况,选择或者输入对应的属性,完成后点击“确认”即可完成变量定义。
如果批量增加,如下图操作。

网友A:
工业物联网网关天线,4Glot天线,可定制天线。M15889463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