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

楼主(2020-08-02):
(图片)

网友A:
1.标题给差评
2.编译环境,芯片,固件版本什么的都没说,差评。
3.截图的重要信息不全,差评。

网友B(2020-09-27):
看一下自己的头文件路径,最好采用相对路径

网友C:
指定相关文件的路径,或将有关文件复制到默认路径中。

网友D:
看了,红点里面有个白色的x,

网友E:
这种一般是路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