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果用电脑直接向74HC595传输信息

楼主(2020-08-02):
老师好,我是个纯白。我想做个74HC595控制三极管的电路。但信息我想用电脑直接向74HC595传输,需要什么才能完成?

网友A:
这个木有办法,电脑没法直接和74HC595通讯。
最简单的,电脑通过串口发送指令给单片机,单片机控制74hc595发出控制信号。随便一款单片机开发板都能实现这个功能,当然你还需要写一个串**互的程序。

用单片机的话,就不需要用595了

网友B:
通过串口给单片机再控制595吧。。

网友C:
硬要传输也是可以完成的,串口有两个信号可以被程序直接控制,配合阻容件和不同的时序,一个io就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木有办法,电脑没法直接和74HC595通讯。
最简单的,电脑通过串口发送指令给单片机,单片机控制74hc595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要传输也是可以完成的,串口有两个信号可以被程序直接控制,配合阻容件和不同的时序,一个io就可以完成 ...

听起来好复杂,感觉像用阻容器件做了单片机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起来好复杂,感觉像用阻容器件做了单片机是吗?

不是,参考cowboy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参考cowboy的帖子

cowboy 是用户名吗
方便贴出地址吗?

网友D:
电脑->单片机->595

网友E:
USB转SPI芯片吧,比较方便。

网友F:
你要计算机编程,直接可以PC机串口工作在同步输出模式下是可以直接驱动的

网友:
CH341芯片有SPI功能 , CH341能够直接和74HC595链接

网友G:
USB转串口(CH340芯片),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H:
用打印口吧,直接控制!
如果PC太新,没有打印端口,那么通过屏幕也可以控制,demo可参考抖音号: CHDN

网友I:
屏幕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