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用STM32-ADC测量几十M,几百M的高值电阻?

楼主(2020-08-03):
来测大阻值的电阻,10M-10000M之间的,如果采用最基本的分压原理,挂一个已知的200M电阻,接板载3.3v电压,能够测量的有效阻值范围?

问下有没有其他问题,比如电流什么的,干扰什么的,

话说电阻太大了,流入的MCU内部的电流就非常微弱,这个怎么处理?

总不会求分担电压吧?

网友A:
接恒压源, 然后用TIA电路测电流。

网友B:
你好可爱哟,人体的电阻是一个时间电压矢量曲线

网友C:
不考虑输入阻抗?精度有保障?

网友D:
还是用运放隔一下吧,输入阻抗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运放隔一下吧,输入阻抗要考虑

能上个个电路不?

网友E:
要用高压,然后再分压输入到AD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用高压,然后再分压输入到ADC

好可爱,高压上人体,您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可爱,高压上人体,您试试?

没注意,原来是人体电阻

这个一般测不准的,随电压高低变化太大

网友G:
人体电阻不是个固定的数值不好测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注意,原来是人体电阻

这个一般测不准的,随电压高低变化太大

就算不是人体是木偶,高压分压的方案也不可行,您想想。

内阻这么大,只能从串联取电流上面想办法,电流这么小,运放是必须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上个个电路不?

就跟随电路就行了,运放的输入阻抗达到10的12次方也就是10的6次方兆欧
40几兆根本就不是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算不是人体是木偶,高压分压的方案也不可行,您想想。

内阻这么大,只能从串联取电流上面想办法,电 ...

我只是说要分压,又没说不用运放

楼主:
测试电路,应该只要能测量到等效值得电阻,如几十M ,几百M 的阻值,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H:
人体电阻测量仪?万用表测测么好了。
说出你真正的需求,或许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人体电阻测量仪?万用表测测么好了。
说出你真正的需求,或许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

万用表基本只能测量到20M 或者40M吧?如果几百M的电阻是怎么测量的呢?

就是换个说法,我下测量一个几十M的,或者几百M的电阻,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将3.3V分压,通过ADC采集到模拟量,然后根据分压比例,求出电阻吧?

电阻太大了,非常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基本只能测量到20M 或者40M吧?如果几百M的电阻是怎么测量的呢?

就是换个说法,我下测量一个几十 ...

如果只是测量人体电阻,万用表是够用的。
但是如果是测量超大电阻(比如绝缘电阻),应该要上摇表了,数字型的也有,但是都会输出高压。

网友I:
直接用兆欧表测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兆欧表测量嘛

用MCU 测量计算

网友J:
STM32的ADC输入电阻本身都做不到那么大的输入电阻。

网友K:
这个应该是绝缘表了,搜绝缘表资料应该有点收获。

网友L:
用自动平衡桥测怎么样,应该很容易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自动平衡桥测怎么样,应该很容易测。

意思R 是待测电阻?
这个啥原理?

万用表示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意思R 是待测电阻?
这个啥原理?

我也是菜鸟没做过这类东西,好像要听楼上各位大神说的要高压测,万用表低压测的可能不准吧。
网上找了个兆欧表制作
http://archive.siliconchip.com.au/cms/A_111675/article.html

https://www.radiokot.ru/forum/viewtopic.php?p=1738230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菜鸟没做过这类东西,好像要听楼上各位大神说的要高压测,万用表低压测的可能不准吧。
网上找了个兆 ...

这个测试是1000V ,能用低压测试么?

楼主:
有没有低压测试高值(兆欧,几十兆欧,几百兆欧)的办法

楼主:
求低压测量的办法~~

楼主:
又沉底了

楼主:
需要深度关注~~

网友D:
高阻测量,你会发现每次测的值都不一样

网友M:
重新计算一下试试?

网友N:
恒流测量了吧!或者四线测量法?

网友N:
传统的欧姆定律 估计是不行的了……

楼主(2020-09-02):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O:
搭建个测试电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