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20-08-03):
**
一、产品用途
**是模拟高低温及湿度变化环境,适用于检测电子、汽车零部件、橡胶、军工、航天科技及通迅器材等产品在温湿度反复变化下的抵抗能力,根据测试结果从而判断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研发和改进产品质量的理想试验设备。
、产品规格(单位:mm)
型号:          工作室尺寸D×W×H:
  外  形尺寸D×W×H:

1.温度范围:
2.湿度范围:20%~98%R.H(温度在25℃~98℃)
3.温度均匀度:≤±2℃
4.湿度均匀度:+2%  -3%R.H
5.温度波动度:≤±0.2℃
6.湿度波动度:±2%
7.温度偏差:≤±1.0℃                               温度范围图
8.湿度偏差:≤±2%
9.降温速率:0.7~1.2℃/min
10.升温速率:1.0~3.0℃/min
11.冷却方式 风冷
12.电源电压:380V±10% 50Hz 三相五线制
13.设备装机容量:9.5kw(约)
四、箱体结构
1.箱体采用整体结构,外壳主体颜色为电脑白,大门颜色宝蓝色。
2.箱体内侧采用优质1.0mm SUS304L不锈钢板,外侧采用1.0mm冷轧钢板喷塑,保温材料采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和超细玻璃纤维棉,厚度100mm。
3.大门密封采用双层硅橡胶密封材料。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7960\wps4.jpg4.观察窗为多层电加热导电膜钢化中空玻璃,同时沿环绕观察窗周边设内置式特制发热体,可防止试验箱工作时内外温差导致观察窗玻璃结露、结霜而影响视线。窗口尺寸:200×300mm。观察窗上设有照明装置,便于在试验箱工作时观察或者监控箱内试验状况。
5.在箱体右侧面设有带塞子的φ50mm测试孔一个,
供试验过程中连接测试用导线或者管道用。
塞子材料为硅橡胶低发泡材料,能耐高低温,兼具保温效能。
面换热器、电加热器、加湿器、风机、风机蜗壳等设备。
7.温、湿度传感器置于出风口。
8.试验箱内的气流处理流动方式为上送风下回风方式。
五、制冷系统

1. 低温制冷采用法国“泰康”压缩机组机组体积小效
率高能耗低,震动与噪音小性能可靠。其它制冷部件如
美国RANCO、SPORLAN丹麦DANFOSS、意大利CASTEL等
进口品牌产品。
2. 为确保系统安全运行,在系统中设置有高控制、超
压、过载等保护系统。同时为了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在
高压端设有高压表监测系统运行情况。
3. 制冷压缩机采用膨胀阀与能量调节方式降低能源消耗,可节省运行费用。技术成熟的膨胀阀节流控制技术的使用,可保证在做高、低温试验时能按需要提供足够的制冷量,使温度控制更精密、稳定、可靠。
4. 制冷系统高低温级之间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的板式换热器作为高温级的蒸发器与低温级的冷凝器,效率高,安全可靠。
5. 使用R404A环保型制冷剂,性能稳定、绿色环保无污染。

、加热、加湿系统
1. 加热器采用瓷架镍铬丝电加热器,此加热器热惰性小,
寿命长。由控制器输出可控脉冲占空比PID信号,通过固
态继电器来控制加热量,控制平稳、可靠。
2.
电加热加湿方法,铠装电加热管,PID控制方式,使用
无触点周期脉冲调宽SSR(固态继电器)控制,设有水位
控制装置,加热器防干烧装置。
、控制系统

1. 控制系统:采用7寸大屏幕真彩液晶触摸屏温湿度控
制器和施耐德电气元器件构成电气控制系统。人机界面为
彩色大屏幕液晶触摸屏,控制界面采用全中文显示,
可设定试验参数、曲线、总运行时间、段总运行时间、加
热器工作状态及时间等。
控制程序的编制采用人机对话方式,界面友好系统使
用智能化控制软件系统,具备自动组合制冷、加热等子系
统的工况,从而保证在整个温度范围内的高精度控制,同时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完善的检测装置能自动进行详细的故障显示、报警,如当试验箱发生异常时,制器采用全中文菜单操作方式。同时具备历史数据表趋势图及历史故障记录的储存功能。
2. 数据自动储存:包括设置参数及运行数据均可自动储存在控制器内,可通过U盘导入导出,并可通过通讯方式回传至工控PC机内供调用设置参数及运行数据、修改和打印图表。
3. 最小显示分辨率0.01℃。
4. 操作选择方式:定值和程序运行。
5. 设定程式120组,每组程式最大设定99步,每个程式组均可连接。
全部循环、最多999回,部分循环、最多99回。
6. 断电恢复设定,包括:断电后程序终止执行、断电后程序从断点连续运行。
7. 实时显示程序的运行时间、段数、剩余时间、重复次数;可显示试验数据,
括设定温度、实测温度、总运行时间、段运行时间、段剩余时间、加热状态、日历时间等;温度能直接数字显示,
8. 在设定程序时,可编写程序名称,以方便查寻。
9. 出现故障时,控制器LCD触摸屏可显示出现的故障编号,用户可方便的根据故障编号查找故障的原因。
10. 具有多种报警功能选择,包括:绝对值报警、偏差报警等。
11. 控制系统采用固态继电器过零触发,以降低噪声,减少污染,方便维修,提高控制精度。
12. 在控制系统中需设有安全保护措施,包括:缺相保护、相序错误保护、相电压不平保护、风机过载保护、超温、断电保护、机组高压保护、机组过载保护、机组过温保护、漏电等保护。
13. 控制系统设有方便用户的操作面板,设在试验箱左上部,除电源和照明的操作按键外,其他操作只需在控制器中设定即可。
14. 可预先在控制器中存储多条工艺曲线,当需要使用时只需调用而无须再次设置。
15. 在系统中除了主控制器外,还设置一独立的超温保护器,即使主控制器出现故障,超温保护器也能可靠的断开加热电源以保护设备和试品的安全。
17. 在电气控制系统中设有互锁装置,当冷却水循环系统、循环风机没有启动或过载时制冷机组和加热系统不能启动,系统机组及水冷系统超压、过载、无水流时制冷机组都将被禁止。
、执行标准
1.GB/T2423.1-2008;
2.GB/T2423.2-2008;
3.GB/T2423.3-2008;
4.GB/T10592-2008;
5.GB/T10589-2008;
6.GB/T11158-2008;
7.IEC68-2-1;
8.IEC68-2-2;
9.IEC68-2-14;
10.GBJ150.3A-2009;
11.GBJ150.4A-2009;
、设备使用环境
1.环境温度:5℃~+35℃(24小时内平均温度≤28℃);
2.环境湿度:≤85%;
3.电源要求:AC380( ±10%)V/50HZ   三相五线制;
4.水源要求:去离子水或纯净水;
5.操作环境需要在室温28度以下而且通风良好;
6.机器放置前后左右各留空80公分,保持空气流通不可放置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