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新手求问,用ISim仿真时,为何输入老变为zzzzzzzz

楼主(2020-08-03):
如图:输入SW值,但仿真时就变成了高阻z。不知道输入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不确定状态,逻辑有缺陷

网友B:
加个复位信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复位信号进去

请问具体是怎么加呀,因为刚学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状态,逻辑有缺陷

我尝试在SW信号中,添加基数格:00000100改成8'b00000100,结果出来仿真信号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