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Device.GD32E10x _DFP.1.0.3.pack Keil5支持包的一个bug

楼主(2020-08-03):
MDK里面可以直接更新1.0.2,gd32mcu.com上能找到1.0.3版本,都有相同的问题。
这个问题会导致FLASH地址错误,具体症状就是GD32E103器件,MDK调试下载总是失败。使用pyOCD下载也总是失败。

MDK中检查以后发现,下图中的地址错了,修改后重新添加可以暂时解决,但是pyOCD由于要使用这个.pack文件,无论擦除还是下载始终还是报错。

实际这个.pack文件就是个.zip文件,后缀名改成.zip,直接解压。根目录下会有个 GigaDevice.GD32E10x_DFP.pdsc 文件。

打开以后,发现很明显的错误,图中的尺寸都是0x1000,而实际C8器件尺寸应该是0x10000,CB器件是0x20000

修改成正确的数值,重新打包成.zip文件,然后修改后缀名为.pack,替换原来的文件,无论在MDK还是在pyOCD中,下载都正常了。

已经给GD报告这个问题,看看1.0.4的固件支持包会不会更新。

网友A:
08000FFFH 这个肯定笔误, 4个FFFFH 才是64KB FLASH    楼主帅气发现问题   我的是以前 1.0.2的PACK  没有你遇到这个问题,我也是E103C8T6
会不会是误改动,你点这个条目,然后下面 start   Size就会亮起来,人为可以手工修改。  这个E最大是128KB 所以应该 address Range  0800 0000H  --------0800 1FFFH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000FFFH 这个肯定笔误, 4个FFFFH 才是64KB FLASH    楼主帅气发现问题   我的是以前 1.0.2的PAC ...

MDK读的.pack文件中的.pdsc。而且pdsc文件里是0x1000,明显是GD弄错了。和MDK没关系。他们已经承认了,下个版本修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读的.pack文件中的.pdsc。而且pdsc文件里是0x1000,明显是GD弄错了。和MDK没关系。他们已经承认了,下 ...

我按照楼主进去看了  去年我下的PACK是对的。 看来后面更新1.0.3出纰漏了。截图一看他们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