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线圈变压器设计问题

楼主(2020-08-03):
对于固定的谐振频率和负载电容,如何设计空心线圈变压器,实现最小的驱动电流实现最高的电压输出?

楼主:
照葫芦画瓢的推导了一下,不知这样的模型和结论是否可以?

网友A:
2楼,第二张图片里面的关系表达式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第二张图片里面的关系表达式错误了。

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