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ADC采样的问题研究?

楼主(2020-08-03):
各位前辈,我想问一下ADC采样的问题,它是取一个瞬间的电压,保持住,然后一个位一个位进行转换,还是说分开采样?比如说一个波形在20us内,进行10位ADC采样,Tad为1us,那么是采那1us内的电压直接对它进行10位转换,还是分10次1us、1us的采样,逐个补充进各个位?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第一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第一种理解...

那我再做几次实验看看

网友B:
ADC有个叫做采样保持电容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有个叫做采样保持电容的东西

学白上了

网友C:
在ADGO=1时接下来100nS保持电容会断开(可以理解为这时候ADC引脚上的电压变化不再影响到ADC结果)然后需要13个时钟周期完成采样,在没有完成采样之前产生复位或向ADGO写0,或向ADON写0,都不会得到任何有效AD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DGO=1时接下来100nS保持电容会断开(可以理解为这时候ADC引脚上的电压变化不再影响到ADC结果)然后需要1 ...

前辈这是在哪里看到的?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