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备份寄存器

楼主(2020-08-03):
GD32E230怎么操作备份寄存器,把数据存入

在操作备份寄存器之前,需要进行如下配置:1 使能PMU的时钟: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2 备份域写使能:PMU_CTL |= PMU_CTL_BKPWEN。配置好以上两点,便可以操作备份寄存器了。

网友A:
使能PMU的时钟,把PMU_CTL寄存器的BKPWEN置1,这时候应该就可以写BKP寄存器了,如果不能写,可以把RTC的时钟也使能看看

网友B(2020-11-05):
楼主看下数据手册吧,你要用这个片子,必须得熟悉芯片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