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8T6烧录后部分引脚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0-08-03):
各位好:
      目前有项目正在使用STM32F103R8T6芯片,在调试阶段用了keil 5软件烧录,MCU正常工作;但是同时前些天采购了最新版本的ST-LINK/V2下载器,烧录时,软件上进度条显示烧录完成,但实际工作时部分引脚未按照正常指令执行输出对应电平,导致功能异常;例如在用ST-LINK/V2下载器(对应的烧录软件为STM32 ST-LINK Utility,STM32烧录引脚为PA13/JTMS/SWDIO,PA14/JTCK/SWCLK以及GND)烧录后,引脚PA7和PA8未按照正常指令输出,但是用keil 5软件烧录后就可以正常工作。(PS:板子是好的,ST-LINK/V2下载器和keil下载器用的是同一个测试bin文件,但两者用的下载器不一样)。ST-LINK/V2下载器图片如图1,对应烧录中和烧录完的分别如图片2和图3;keil软件烧录下载器如图4.
     PA7和PA8设置成了普通I/O口输出,PA7普通I/O口在需要的时候输出高或低电平,PA8应该是一直输出高,但是两个引脚一直都是低,而PC13/PC14引脚等是正常的(用ST-LINK/V2下载器下载时这样的,但是keil 5软件烧录后正常工作)。
     目前只是怀疑为Bin文件可能有问题,在两种软件下格式或者其他属性还有问题,明天用好的生产文件验证一下;但还是希望弄清楚根因!
     求大神帮忙解答,这边也在同步看手册找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找了半天数据手册,没找到,懒得找了,楼主的坑在于说了半天,都没说明你到底设置的引脚功能是什么,这个引脚有什么作用,数据手册都没放出来,鬼才知道有什么问题。这不是让别人在浪费时间吗?
还有,你烧录完复位上电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数据手册,没找到,懒得找了,楼主的坑在于说了半天,都没说明你到底设置的引脚功能是什么,这个引 ...

你好,手册和功能设置已经添加了,麻烦在看下

网友B:
bin 文件是没有带config 区域的,hex文件有包含!      可以外发给我们专业做烧录代工的  15817618003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手册和功能设置已经添加了,麻烦在看下

不好意思,是软件那边文件发错了,不用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