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GPIO配置

楼主(2020-08-03):
在进行GPIO配置时,系统无法自动配置寄存器,该怎么解决?
void GPIOBankPinMuxSet(void)
{
        // 配置相应的 GPIO 口功能为普通输入输出口
        // 核心板 LE

  SYSCFG0Regs.PINMUX13.bit.PINMUX13_15_12 = 8;     // GPIO6[12]
        SYSCFG0Regs.PINMUX13.bit.PINMUX13_11_8 = 8;       // GPIO6[13]
        SYSCFG0Regs.PINMUX0.bit.PINMUX0_27_24 =8;        //GPIO0[9]
        SYSCFG0Regs.PINMUX5.bit.PINMUX5_15_12 = 8;  // GPIO2[12]
}

网友A:
都是.bit   为啥配置8呢  不是0或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bit   为啥配置8呢  不是0或1吗

什么情况下需要配置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bit   为啥配置8呢  不是0或1吗

配置成0或1还是不行。GPIOBank6Pin12PinMuxSetup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自动配置,但提示有错,函数未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需要配置8呢?

.all是对整个寄存器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成0或1还是不行。GPIOBank6Pin12PinMuxSetup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自动配置,但提示有错,函数未定义。 ...

函数未定义就不好说了   建议你下载MSP420WARE 或 constrolsuite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未定义就不好说了   建议你下载MSP420WARE 或 constrolsuite等

好的,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是对整个寄存器配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