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MS320C6000 McBSP中断只能接收一次才能触发接收中断吗?

楼主(2020-08-03):
各位好,TMS320c6000 McBSP收发中断中,触发接收中断,能否在对方发送数据就触发,
而不是我自己的发送一次才能触发一次接收。我现在只能做到我发送时候,可以同时触发
接收中断,如果我不发送数据那么接收中断也不会触发。请指示。

网友A:
很明显你的逻辑是不对的,如果这个mcu接收中断时单独的话,不需要你发送也能触发的。我怀疑你设置了mcu的接收中断触发深度,你发送出数据的时候,对方反馈了大量的数据,才触发了接收的中断。建议从这方面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的逻辑是不对的,如果这个mcu接收中断时单独的话,不需要你发送也能触发的。我怀疑你设置了mcu的接 ...

好的 我有针对性的修改一下 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