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推荐合适的AT32型号

楼主:
关注了AT32一段时间,发现比较适合我的一个应用,求推荐合适的型号。带一个全双工I2S,一路CAN,就好,要求封装尽可能小,性价比最高的型号。谢谢推荐。

网友A(2020-08-04):
这个型号如何

网友B:
如果说对flash要求不高的话,AT32F403ACCU7这款型号芯片的性价比是最高的。虽然带有4个全双工I2S,2路CAN,有些资源过剩,但性价比绝对是最高的,据我了解,AT32F403CCU7虽然只有2路全双工➕1路CAN总线,因为雅特力主推的403A系列,403和403A同款型号的价格已经是一样了。所以我推荐您使用AT32F403ACCU7,对于flash有要求的话,可以选择AT32F403ACEU7和AT32F403ACGU7这两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对flash要求不高的话,AT32F403ACCU7这款型号芯片的性价比是最高的。虽然带有4个全双工I2S,2路CAN, ...

403A才有I2S全双工哟,可以理解成403A是403的升级加强版,后续新开发都是主推403A

网友C:
AT32F403ACCU7 不错。

网友D:
at32f403accu7~

楼主:
看LC商城上,貌似415价格最低

网友E:
  可用的话415价格最优惠,但I2s不是全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