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配置使得HK32F030M复位脚做普通IO?

楼主(2020-08-04):
IO, pi, gp, GPIO
很多用户在咨询怎么配置才能使得HK32F030M的复位脚用作普通IO. 下面函数配置就可以做到,给大家参考:
void Config_Rst_As_Gpio(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OMUX,ENABLE);    //打开IOMux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ORTA时钟

        //        nrst -- p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OMUX_ChangePin(IOMUX_PIN7,IOMUX_NRST_SEL_PA0);// SOP8 PIN7(NRST)PA0 IO  IOMUX_NRST_SEL_NRST   IOMUX_NRST_SEL_PA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一旦复位脚配置成普通IO后,如果在线仿真想要再次下载,那么用户必须把板子用外部供电,断开仿真器的VDD与用户板的连接,同时必须把复位脚接一个对地按键。下载时先按住复位键,然后再上电。这样操作就可以再次下载。因为刚上电时复位脚默认是复位功能。

网友A(2020-11-07):
如果按这个配置完了,但还无法操作PA0。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按照楼主的进行配置之后,还是无法进行PA0的操作,怎么回事。

网友C(2021-02-17):
这个例程可以有,如果程序稳定了,完全可以将这个管脚用于别的。

网友D:
这个管脚可以使用很多方面的。

网友E:
看明白了,浅显易懂的说明,很棒。

网友F:
感谢分享,明白怎么搞了。

网友G(2021-03-29):
对HK32F030MF4P6   可用吗?  TSSOP20   的 NRST 在  PIN4上啊!      还有 VCAP   数据手册上 描述引脚类型是  “O”   这个怎么配置成输出IO?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对HK32F030MF4P6   可用吗?  TSSOP20   的 NRST 在  PIN4上啊!      还有 VCAP   数据手册上 描述引脚类 ...

@annko2005

网友D:
这个了解,不错的,很棒。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一个请。

网友G: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040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