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的复位电平选多少合适?

楼主(2020-08-04):
外加复位电路,MAX809,选S还T?为什么?

网友:
3.3v的复位信号就行。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电容和电阻呢

网友B:
要求rst输入高电平为0.7VCC

网友C:
复位端口是直接跟VSS相连的。

网友D:
加复位,可以用803

网友E:
RST是MAX809输出的低电平复位信号

网友F: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

网友G:
复位电路具有经济性,但可靠性不高

网友H:
MAX809系列复位芯片为降低至芯片VCC电压复位点,Reset引脚电平变为低电平0V

网友I:
简单的复位电路就可以的。

网友D:
内部拉低了复位脚

网友C:
高电平吧。

网友E:
接单片机或其他需要上电复位或掉电复位的器件的低电平复位引脚。

网友B:
满足此条件,单片机即复位。

网友F:
这么高端的产品吗

网友G:
用复位芯片实现的复位电路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网友A:
MAX809没有必要使用吧。

网友H:
这个看看手册吧

网友:
约为高电平的1/3.

网友I:
MAX809没有使用。

网友J:
3.3V就行了吧,MAX809也没用过

网友K:
外接复位电路,软件复位就不能用了。

网友L:
具体看看你所选型的型号手册,低电平复位一般都是低于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