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车载传感器的故障自诊断与故障运行

楼主(2020-08-04):
   汽车中传感器本身就是产生电信号的,因此,对传感器的故障诊断不需要专门的线路,而只需要再软件中,编制传感器输入信号识别程序即可实现对传感器的故障诊断。水温传感器的正常输入电压值为0.3-4.7V,对应的发动机冷却水温度为-30℃-120℃。所以,当ECU检测到的电压信号超出此范围时,如果是偶尔一次,ECU的诊断程序不认为是故障。但如果不正常信号持续一段时间,则诊断程序即判定冷却水温传感器或者其电路存在故障。ECU将此情况以代码(此代码为设计时已经约定好的代表水温传感器信号异常故障的数字码)的形式存入随机存储器中。同时,通过检查发动机警告灯的指示,通知驾驶员和维修人员,发动机电控系统中出现故障。当ECU发现水温传感器不正常后,便采用一个实现设定的常熟来作为水温信号的代用值,使系统工作于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