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的ad精度

楼主(2020-08-04):
GD32F30XX的模拟性能如何,能达到0.1%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0.1%指的是什么,一般说ADC的精度指的是有效位数吧,F305手册上的数据是10~10.8bit有效分辨率,采样率越高,有效分辨率越低

网友B(2020-09-04):
测量精度和你要测量的对象量程有关系,和MCU的ADC位数没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