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线程和进程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0-08-04):
  linux中进程和线程到底是什么?进程是一个实体。每一个进程都有他自己的内存地址段(heap,stack等等)
  进程是执行中的程序。725271524
  程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实体,只有处理器赋予程序生命时,它才能成为一个活动的实体。
  进程是操作系统中最基本、重要的概念。
  线程,又是被称为轻量级进程(Lightweight Process LWP),是程序执行的最小单元。
  每一个程序都至少有一个线程,若程序只有一个线程,那么就是程序本身。
  单线程的进程可以简单的认为只有一个线程的进程。
  一个进程在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有了多线程后一个进程同一时间可以做多件事。
  每个线程可以处理不同的事务。
  无论系统有几个CPU,即使进程运行在单CPU上,多线程也可以是进程并发处理多个事务。
  一个线程阻塞不会影响到另一个线程。
  多线程的进程可以尽可能的利用系统CPU资源。
  但也不是线程越多越好,线程越好,CPU分配给每个线程的时间片就越少。
  线程包含了表示进程内执行环境必须的信息,包括标识线程的线程ID,一组寄存器值,栈,调度优先级和策略,信号屏蔽字,errno变量以及线程私有数据,
  对于内存,堆内存和代码区一般属于一个进程的,但是栈却是属于一个线程的,每个线程都拥有一个独立的栈。
  errno也是属于单个线程的,每个线程中的errno是独立的。
  进程内所有的信息对于线程都是共享的,包括执行代码,全局变量,和堆内存,栈以及文件描述符。
  线程标识
  –就像每个进程有个进程ID一样,线程也有自己的ID。
  –进程ID用pid_t来表示,他是一个unsigned int.
  –线程可以通过pthread_t表示,pthread_t不能把它当整数处理。
  –线程可以通过pthread_self()函数获得自身的线程ID
  线程创建
  –在进程中只有一个控制线程
  –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每个进程只有一个线程,它是以单线程方式启动的,在创建多个线程以前,进程的行为与传统的进程没有区别
  –gcc在链接的时候需要增加-lpthread选项(pthread是共享库文件)。
  –创建一个线程调用pthread_create函数。
  int pthread_create(pthread_t *thread, const pthread_attr_t *attr, void *(*start_routine) (void *), void *arg);
  如果pthread_create成功返回,有thread指向的内存单元被设置为新创建线程的线程ID。
  attr参数用于定制各种不同的线程属性。
  新创建的线程从start_routine函数地址开始执行,该函数只有一个void *参数,
  如果需要向start_routine函数传递多个参数,就需要把这些参数放到一个结构中,然后把这个结构的地址作为void *传入。
  线程创建的时候不能保证哪个先运行。
  pthread_create函数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非0,并且更新errno。
  –注意:每个线程都拥有一份errno副本,不同的线程拥有不同的errno
  //线程间的栈数据交互盲点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 func(void arg)
  {
  int num=(int )arg;
  /
  此时程序会报错,无法获取num的值
  这是因为num在线程的栈内存中,arg指针本来是threadcreate()函数中a和b的指针,
  但是a,b是个临时变量,在控制线程的栈内存中,当执行完threadcreate()函数之后,变量a和b就会被系统释放
  此时我们在另外一个线程中取a的值就变得不可预期,因为此时a有可能已经被释放了,
  解决方案:可以在进程的堆内存上创建变量a和b,这样在另一个线程中释放,就没有问题了
  */
  printf(“num is %d\n”,num);
  return NULL;
  }
  void threadcreate()
  {
  pthread_t thr1,thr2;
  int a=1,b=2;
  if(pthread_create(&thr1,NULL,func,&a)!=0)
  {
  printf(“create thread failed!\n”);
  return;
  }
  if(pthread_create(&thr2,NULL,func,&b)!=0)
  {
  printf(“create thread failed!\n”);
  return;
  }
  }
  int main(int arg,char *args[])
  {
  threadcreate();
  sleep(2);
  return 0;
  }
  .SUFFIXES:.c .o
  CC=gcc
  SRCS=tec01.c
  OBJS=$(SRCS:.c=.o)
  EXEC=tec
  start

(OBJS)
  $(CC) -lpthread -o $(EXEC) $(OBJS)
   “_-----OK------_”
  .c.o:
  $(CC) -Wall -g -o $ -c $<
  clean:
  rm -f $(OBJS)
  rm -f $(EXEC)
  线程终止
  –任一线程调用了exit函数,整个进程就会终止。
  –如果信号默认动作是终止进程,那么信号发送到该进程,整个进程也会被终止。
  单个线程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退出
  –线程只是从启动函数中返回,返回值是线程的退出码
  –线程可以被同一进程中的其他线程取消。
  –线程调用pthread_exit。
  void pthread_exit(void * arg);
  arg是个无类型指针,该指针会被其他线程调用pthread_join捕捉。
  在线程的子函数中调用pthread_exit()函数,线程也会退出,这点跟exit()函数相同。
  线程之间是异步的,无法确定哪个线程先执行。
  进程内的信号捕捉一般在控制线程内进行
  pthread_create()函数的第四个参数对应回调函数的参数
  讨论725271524